怎样产生1hz时钟?

楼主(2011-09-15):
华为面试官问的问题,系统时钟是50Mhz,如何产生1hz时钟?
我的做法是:弄3个14位的计数器cnt1,cnt2,cnt3,然后依次对50Mhz的clk进行两次1000分频,最后50分频得到1hz
面试官说这样做不好,我想了大半天也没想出其他的方法,请问大家如何实现?

网友:
不能50M分频么?

网友:
不太了解fpga。不过觉得用一个26位的计数器50 000 000分频比3个14位的计数器要节省资源。

网友:
计数到25M再翻转就可以了

网友:
先任意方式25M分频,最后用个DFF做出2分频,50%占空,那个DFF的时钟是50M的,这样输出的1Hz边沿与50M时钟边沿的延时是一个DFF的传输延时,可评估的,不像普通计数器两个时钟相位相差因级联过多离散。当然如果1Hz与50M没有时间相位关系,那随便设计

网友:
如果是FPGA, 可以先用PLL降到最低, 再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fpga, 可以先用pll降到最低, 再分频

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知道 用50Mhz产生1Hz本身有什么优点。。。

网友:
计时,500ms翻转一次。

网友:
用CPLD构成32bit计数器,然后使用和AVR单片机一样的CTC方式,这样该没问题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这个法子不错

网友:
楼主是不是该问问面试官, 1hz是做什么功能? 我想他是想看看, 你是否有了解设计需求的概念, 这个也很重要.

网友:
pll毕竟资源有限,用计数器的方式又耗太多逻辑单元,蛋疼却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网友:
原本以为很简单的问题,看看讨论觉得还是有收获
1:1hz肯定有用,用过nios2的应该了解,今本上输入都是50mHz的时钟,系统时钟1s,就需要50m分频;
2:25M=101 111 101 011 110 000 100 0000 25bit的50m累加器对fpga实现应该很容易,虽然全1到全零翻转时会抖动。用格林码计数能克服。但是难度大。应该没问题。
3:pll降到最低,可以让累加器的位数减少,有作用。pll一般输入都在mhz以上也需要20位以上的累加器。作用不大。

不知道为什么lz要用3个14位计数器而不直接用25位。
面试官说不好,所以也不知道,面试官认为什么样的好。
大家一起给评评。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拆一個鐘錶里的震子就是了,接在io上同步,做事要靈活!

花費0.2元

楼主(2011-11-24):
回复 网友C:

高手

网友:
用一个计数器,到25M后翻转啊,

网友:
用PPL分到10M 再分到1Hz 吧。
习惯性都这样子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