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M303DLH 与 ADXL345 应用抗干扰那一颗比较好?

楼主(2011-09-15):
LSM303DLH 与 ADXL345 应用抗干扰那一颗比较好?

另外那一颗精确度比较高?

还有三轴陀螺仪 L3G4200  与 MPU-3000 比较稳?

网友:
这两颗加速度计我都用过,感觉LSM303DLH要强于ADXL34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两颗加速度计我都用过,感觉lsm303dlh要强于adxl345
那么三轴陀螺仪 L3G4200  与 MPU-3000 比较稳?

网友:
L3G4200 我没有用过,MPU-3000是SPI接口的吧,估计拿不到,我现在一直在用MPU-3050效果很好

网友:
我在调试LSM303DLHC静态很好,但是震动感觉就不对了,乱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调试lsm303dlhc静态很好,但是震动感觉就不对了,乱跳

你可以在软件上面加上一个FIR滤波,能很大程度的抑制震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都震动了加速度计要是不跳能叫加速度计么...
LZ是用来做倾角的吧?

网友:
我是放在四轴上电机开启还没达到起飞状态都已经乱跳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机都动了,有震动了啊,不乱跳就不叫加速度计了

网友:
楼上是不是想要这种效果啊
电机没有转时的曲线

电机转动以后的曲线

粉色是加速度计原设数据,蓝色是滤波以后的数据

网友:
LSM303DLH和L3G4200D是标配的,精度要高些,可多交流啊
QQ:2312484296

网友(2011-11-14):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跳的离谱,你的解决了么?

网友(2012-01-11):
回复 网友A:

总能看到你的帖子,能分享些使用陀螺仪的方法吗,不要程序,想自己享受一下。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