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怎么能把过孔远离焊盘(贴片焊盘)

楼主(2011-09-16):
除了手动布线,自动哪里能约束这个过孔   让过孔远离焊盘
原因有以下几个:

1  焊接的时候容易连焊,造成短路

2  还要告知PCB厂商过孔盖油,可是盖油都太烂了,刮上锡就直接内部短路
3  覆铜接地后容易短接(和覆铜短接)
4  个人觉得难看.........

楼主:
我自己找到的约束无非这几个,但是也不好用啊,都是焊盘的约束啊

网友:
哥啊,你就不能手动布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啊,你就不能手动布线吗?

哥,我年初住院,现在看电脑都恶心,手动布线要我命啊

网友:
哥,厉害啊,一出院就画板,不容易啊。

应该和Fanout和SMT设置有关,没用过自动布线,你试试吧,祝早日康复,重新手动布线。

网友:
祝早日康复,重新手动布线

网友:
主要问题,用手动布线吧。

盖油问题,不用通知厂商。自己把所有的via属性里面的tenting全部勾上即可。不过要注意。在AD里面。它有顶层和底层两个tenting。都要勾上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厉害啊,一出院就画板,不容易啊。
应该和fanout和smt设置有关,没用过自动布线,你试试吧,祝早日康复,重新手动布线。

谢谢~~呵呵
祝咱们论坛的坛友身体都健康啊,在医院躺着真是难受啊

手动布线我真来不了啊,现在画图都狂按page up,但凡小一点眼睛和脑袋都受不鸟

我试试你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祝早日康复,重新手动布线

恩,谢谢~~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问题,用手动布线吧。
盖油问题,不用通知厂商。自己把所有的via属性里面的tenting全部勾上即可。不过要注意。在ad里面。它有顶层和底层两个tenting。都要勾上才行。

testing是测试点那个吗?
我用AD10.看到了,这个测试点难道是飞针测试的吗?不太懂。
我觉得这么多朋友说了,还是手动布线了...我做不了,交给其他人帮我来了,我下面那么小崽儿呢,锻炼锻炼吧,总是觉得不放心。

盖油问题可能也跟厂商有关吧。

网友:
EAGLE里,使用 follow-me 可以在设计规则中指定过孔和线的最小距离。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主要问题,用手动布线吧。
盖油问题,不用通知厂商。自己把所有的via属性里面的tenting全部勾上即可。不过要注意。在ad里面。它有顶层和底层两个tenting。都要勾上才行。
testing是测试点那个吗?
我用ad10.看到了,这个测试点难道是飞针测试的吗?不太懂。
我觉得这么多朋友说了,还是手动布线了...我做不了,交给其他人帮我来了,我下面那么小崽儿呢,锻炼锻炼吧,总是觉得不放心。
盖油问题可能也跟厂商有关吧。

其实盖不盖油是由你的图来决定的。如果你跟厂商说明,只是让它帮你做了这件事。在solder层放个圆或是画线,它会在这个地方开窗,所以如果你的过孔上面没有在solder层开那个窗,它就会直接给你盖油了。是tenting不是testing。在AD里面是“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bottom”。把这两个勾上就好了。你可以打开solder层。勾上和不勾上的区别就一眼看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又学到了一个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