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及时间无法正常显示,(原因是加入了呼吸灯的程序)

楼主(2011-09-16):
该程序中,温湿度无法显示,但是时间可以正常显示,原因是我加了一个呼吸灯的程序在里面,导致了这种结果。若是将呼吸灯的程序屏蔽后,温湿度及时间均正常显示。望各位一起探讨下。本人是上海新世纪机器人有限公司的硬件工程师。

网友(2012-07-12):
看了看,就是不太懂。哈哈

网友:
中断太平凡导致的1-write时序紊乱。
解决方法有2种,一种硬件PWM(STC的某些单片机或者外扩的硬件PWM模块)
或者减少中断频率
之前我也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用中断模拟PWM,结果温度读取偶尔会失败。后来是靠STC12C5A60S2内置的两路硬件PWM解决的。

网友:
中断要与温度采集的时间错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