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个弱弱的问题,4200D、5883之类的小器件在画封装的时候,可不可以不画NC的管

楼主(2011-09-16):
如题,这些器件现在是做得越来越小,手工焊接玩儿的太麻烦了,要么虚焊,要么短路

我在想,可不可以不做NC管脚的焊盘?这样的话,功能管脚之间增加了绿油位置,不就可以增加成品率了嘛~~~

为毛大家都不这么画?求解~~~

网友:
可以不画。

我也见过 一些 超低成本的电路板, 一些nc脚不画。  但是我估计 最大的原因不是你说的短路,而是别人要节省 SMT的成本,少一个点,量大就会节省很多钱了。

lz  肯定是不了解 现在SMT的行情,  apple里面那么密集的 0402  01005 都easy的焊接上,  你用的 qfn 芯片是不可能会焊接不良的!

如果lz 你只是手工焊接,或者做极小的 批量的话。 几百片, 可以不画。

如果你做的板子将来大批量生产,  建议你还是 画上去,  SMT中 ic焊盘可以 自动归中的!  不存在你说的  虚焊等问题

网友:
如果下次再用到这颗IC,LZ是不是想重新画个封装?

网友:
用不到的管脚不画,有时候可以方便走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不到的管脚不画,有时候可以方便走线

强悍,还能这么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用不到的管脚不画,有时候可以方便走线
强悍,还能这么画?

左下角那个芯片就是有几个脚没画,不然根本没法走线

网友:
完全可以不画,或者干脆和旁边的管脚合并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办法 但是绿油质量要好才行,要不偶尔出点差错就悲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NC脚无所谓了,连哪都行

网友(2011-11-04):
这个从封装重复利用的角度来看应该画的!

网友:
从电子专业的角度来看,不用的IO口应该至于上拉状态,不然如果出现什么意外问题,直接在芯片内部会出现悬空引线的信号抖动耦合到别引脚上或引起片子烧掉等问题

网友:
楼主用的是potel,应该可以这样做,但如果你用PADS的话,实现不了你说的功能,如果原理图pin数目小于PCB封装pin数目的话原件根本画不出来!软件会报错,除非原理图也去掉相应的pin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