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塞赋值的问题

楼主(2011-09-16):
各位老大???
module Test(a,b,c,d);
        input a,c;
        output b,d;
        reg b,d;
  always @(posedge a)
  begin
        b=c;
  end

  always @(posedge a)
  begin
        if (b) d=c;
  end

endmodule
那"b=c",和"if(b) d=c"是在一个周期中完成, 还是在两个周期中完成???

网友:
你这个肯定是两个周期完成,因为全是在上升沿a为条件处理的

网友:
这个存在冒险吧,不推荐这样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