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主板上的型号干掉

楼主(2011-09-16):
小弟辛苦研发设备,现在已经基本上完成,忽然发现主板上有个型号。为了防止盗版,请问如何把主板上的型号干掉?

网友:
这个真没什么用,这类工控板,应该可以随便猜到。

网友:
意义不大~~~~

网友:
用香胶水

网友:
用丝印涂料把那个地方盖住,然后再印一个你自己杜撰的型号上去,,,

网友:
这种板子很好认出来了。。。真心想去香蕉水,不过估计阻焊层也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丝印涂料把那个地方盖住,然后再印一个你自己杜撰的型号上去,,,

正解

网友:
这个······貌似很多主板开机自检的时候都会出现主板型号的logo图,难道你要改bios??

网友:
已经泄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