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JQ_Lin 版主的电路仿真不成功,提示电感不可用,求解。

楼主(2011-09-16):
按JQ_Lin 版主的电路仿真不成功,提示电感不可用。我的版本是7.5 SP3,难道这个电感还要注_册认证之类的么?

网友:
回答楼主的问题。

我在另一个主题帖【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21823&bbs_page_no=1&bbs_id=1037 ●为什么说 Proteus 不能仿真电容三点式振荡器?!这不是仿真得好好的吗?举例证明,有图有真相。】中的仿真,用的是 Proteus 7.2 sp6 。

楼主的电容三点式仿真,用 7.5 sp3 也应当没有问题。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第一,用了不能识别的电感模型,又不设法改正。

解决办法,不用它,改用可以被识别的模型就是了。
例如,在 generic 或者 SMT Inductors 子类里选择即可。

在解决了这个模型识别问题后,应当可以顺利仿真了吧。但是,不行,没有震荡波形出现。
这可费了工夫了!!
最后,终于发现第二......。楼主应当付工钱哦!

第二,楼主仿真电路的电源端子 VCC 的设置错误。
电源端子符号明明放在那里,还清晰地标注了“VCC”。实际上并没有连接到 VCC 网络,而是连接到了 GND 网络,VCC电压等于0V,电路当然不能工作。
有图为证。

解决办法,更正电源的设置,VCC = 5V。

这就好啦!Ok !

网友:
仿真的细节也很重要。

楼主:
感谢版主的热心解答.我选器件时输入6.8uh器件筛选框里有9个器件.9个试了下都不能用.好久没更新proteus了.请问版主现在哪个版本好些.等下再试其它电感.版主能否传下你修改后的附件?至于工钱么不能象其它论坛那样加分,不好意思了.再次感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文字加图片好清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的热心解答.我选器件时输入6.8uh器件筛选框里有9个器件.9个试了下都不能用.好久没更新proteus了.请问版主现在哪个版本好些.等下再试其它电感.版主能否传下你修改后的附件?至于工钱么不能象其它论坛那样加分,不好意思了.再次感谢啦.

1.不是版本和更新的问题。

2.选择可用的电感模型,先不要用搜索方式。
按 P 按钮,在 Pick Devices 窗口,点选 Inductors —— Generic —— INDUCTR  DEVICE  Generic inductor —— OK 。

3.仿真电路,用的就是你在楼主位上传的,仅将 L1 的模型更换为 Generic inductor ,并修正了电源端子 VCC 的设置(见【2楼】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