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3A输出的LDO

楼主(2011-09-16):
电源部分是7.4V锂电池输入,有开关型充电芯片,频率150K

后面是LM2596(国产)稳压值5V,在后面是SPX1587稳到3.3V

目前发现,充电过程中的开关干扰,经过5V和3.3V基本上就没什么效果。

另外如果直接用适配器供电,适配器上200mV的开关纹波,通过2596和1587基本上一点也没减小,这个很不解

计划选LT1085测试一下,官方标称线性调整0.015%,而SPX1587的线性调整率是0.1%

是否可以选高线性调整率的LDO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是否有别的解决方案?

P.S
咨询了一下中发,市场上国产LT1085价格在2块左右,号称指标都可以达到 ,不知道哪位用过

网友:
这么JB大的电流就不要LDO了啊,随便找个DC DC 节约电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jb大的电流就不要ldo了啊,随便找个dc dc 节约电量啊!

纹波太大啊。。。
现在输出200mV都闲大呢

网友:
能不能分开呢?数字的用DC DC , 模拟的用LDO 这么大电流的LDO不常见 , 要不就想办法扩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分开呢?数字的用dc dc , 模拟的用ldo 这么大电流的ldo不常见 , 要不就想办法扩流了,

是个办法~

另外,适配器供电的时候,适配器上200mV的开关纹波,一点不少的直接输出到DCDC和LDO后面,相当于只是做了个降压!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传说中的线性调整率,不就是调整输入电压的吗?

网友:
高频滤波部分,建议用共模电感解决。
查一下BNX002-01

效果非常好。

网友:
LM1085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芯片会很热很热。

楼主:
回复 网友B:
lm1085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芯片会很热很热。

实际用在1.8A左右吧
选3A 也考虑了余量
不过仍旧多谢

看了一下,基本上做电源管理芯片的厂家都会做108x系列和158x系列
是否108x系列要比158x系列对于纹波的处理效果要好?

另外,价格如何,哪位清楚?
国产的性能指标是否能赶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频滤波部分,建议用共模电感解决。
查一下bnx002-01

效果非常好。

多谢提示!

把资料传上来:

楼主:
再把问题细化一下:
现在引入开关干扰的有三个源:
1、开关电源:75K
2、充电芯片:400K
3、LM2596:150K

从LT1085看,频率超过100K的,曲线上已经不显示了:

言外之意,就是“我不管了,爱谁管谁管!”

我看了一下,N多LDO都画到100K截止,还有一些到100K的点上,基本上就没有抑制效果了(估计我现在的SPX1587就是,可惜他手册上没有曲线)

是说LDO技术上就能做到100K?
还是超过100K的尖峰都用其他方法实现,比如5楼说的共模电感?

楼主:
刚刚从其他适配器上拆下来一个共模电感,用LCR测了一下,26mH左右,加载了适配器和电源插座中间
滤波效果果然比较明显,纹波从400mV左右降到200mV左右

网友:
ST的L4978D,L4973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st的l4978d,l4973可以试试。

是DCDC吧

我更倾向LDO~

网友:
~~~~~~~~~~~~

RT9018B 我们在用,觉得还可以。

不过一般也就用到1A多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上MU迷?

网友:
接上面。

注意它自身的耗散极限功率是1.5W左右。也就说你要用到3A电流的话,输入输出压差只能是0.5V以下。

啊? 我是 MU迷和 BARCA迷,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接上面。

注意它自身的耗散功率是1.5w左右。也就说你要用到3a电流的话,输入输出压差只能是0.5v以下。

恩 实际也用不到3A 大致在1.8A左右 而且不是连续的电流

关键是他对我10楼所说的几个开关频率点上的噪声的抑制效果如何?
我看手册没找到曲线

且看今年MU是否能狙击巴萨!

网友(2015-03-25):
官方Linear Technology的肯定没问题,当然了原装LT1085蛮贵的。国产的不知道。

网友:
我用的LT1083,,实际效果不错,文波可以做到mV级别
当然,加了很大的散热片,并且有风扇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