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制硅驱动电机,电机发烫,可控制硅温度正常.

楼主(2011-09-16):
上面的图是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06760&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固态继电器&bbs_id=9999
可控制硅用BTA12-600 ,
电机:AC220,80W

上面的图两组驱动电机正反转.

现象:可控制硅温度正常.电机发烫(很烫,手都摸不上)

网友:
等于是电机启动频次太高,然后过热……

楼主:
是的,是1分钟电机正反切换一次,但用固态继电器没电机只有微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