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摇控的如何实现长按的,长按之后每个按键发送的都是重复码,在51上如何去解码????谢谢。

楼主(2011-09-16):
问题如题。想通过红外摇控的长按来实现关机,或是其它一些操作。可是发送到单片机上是的都是重复码来的。怎样去解这个码呢,HELP 啊~~~~

网友:
遥控器是自定义吗? 如果是的话,你长按就连续发啊,包与包之间做一个间隔,,,当接收器收到这个长时间的间隔就表示一个包的完成

楼主:
谢谢啊~~~呃,不是自己定义的。。。不是自定义的间隔不知是多少???

网友:
第一次码带键值,如果不松手以后以一定间隔发重复码。
收到第一次键值码后启动一个计数器,后面连续收到n个重复码就是长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我再试试。。。。谢了,这位兄台

网友(2011-12-02):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我也去试试

网友(2012-08-30):
不明白,没有东西举例~

网友:
你想想按键的长按,一样的

网友:
前几天我用LGT写了个红外的码值 可以解重复码,你可以参考下 AVR可以移植 51可以用定时加外部中断来解原理一样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273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