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1100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11-09-16):
有两片CC1100出现的情况不一样,一片发送数据的时候就锁在 while(!GDO0)发送同步字这里。

另外一片发不发送数据 GDO0 引脚都有一个频率130KHz左右的周期信号,郁闷中。

请教过来人,谢谢!

下面是发送数据的代码:

void cc1100SendPacket(unsigned char *Tx_Buff, unsigned char length)
{
      //must be enter idel state before enter tx mode,
      //or may be lockout by hardware in next tx mode.
      cc1100Strobe(CCxxx0_SIDLE);
      cc1100WriteReg(CCxxx0_TXFIFO, length);
      cc1100WriteBurstReg(CCxxx0_TXFIFO, Tx_Buff, length);
      cc1100Strobe(CCxxx0_STX);

      while (!(GDO0_PIN & P3IN)); // Wait for GDO0 to be set -> sync transmitted
      while (GDO0_PIN & P3IN); // Wait for GDO0 to be cleared -> end of packet
      cc1100Strobe(CCxxx0_SFTX);//Flush the TX FIFO buffer
}

网友:
没有关GDO0中断?

楼主:
没有关GDO0中断?
--------------------------
没明白,可以说仔细点吗?第一次整这个。

楼主:
解决了,在cc1100Strobe(CCxxx0_STX); 之前需要延时一段的时间。我的延时10ms

网友(2013-07-29):
1ms一般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