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2S实现录音和放音的方案,上电路图和源码,已调试通过

楼主(2011-09-16):
用STM32的I2S2音频接口驱动WM8978,实现录音和回放功能。支持录音时通过耳机监听MIC拾取的声音。
        录音格式可以自由设定,录音数据存储在外部SRAM,容量1M字节。录音和放音都是从SRAM开头开始进行,存储的数据
都是原始音频数据,未经过压缩。

        程序运行后,LCD会显示操作界面:
        [TAMPER]键     = 选择音频格式
        [WAKEUP]键     = 开始录音
        [USER]键       = 开始回放
        摇杆上/下键    = 调节音量
        摇杆左/右键    = 调节MIC增益
        摇杆OK键       = 终止录放

        I2S_StartRecord() 和 I2S_StartPlay()函数的形参值域
    接口标准支持:
                #define I2S_Standard_Phillips           ((uint16_t)0x0000)
                #define I2S_Standard_MSB                ((uint16_t)0x0010)
                #define I2S_Standard_LSB                ((uint16_t)0x0020)
                #define I2S_Standard_PCMShort           ((uint16_t)0x0030)
                #define I2S_Standard_PCMLong            ((uint16_t)0x00B0)

    字长支持:
            #define I2S_DataFormat_16b              ((uint16_t)0x0000)
                #define I2S_DataFormat_16bextended      ((uint16_t)0x0001)
                #define I2S_DataFormat_24b              ((uint16_t)0x0003)
                #define I2S_DataFormat_32b              ((uint16_t)0x0005)

        采样频率支持:
                #define I2S_AudioFreq_192k               ((uint32_t)192000)
                #define I2S_AudioFreq_96k                ((uint32_t)96000)
                #define I2S_AudioFreq_48k                ((uint32_t)48000)
                #define I2S_AudioFreq_44k                ((uint32_t)44100)
                #define I2S_AudioFreq_32k                ((uint32_t)32000)
                #define I2S_AudioFreq_22k                ((uint32_t)22050)
                #define I2S_AudioFreq_16k                ((uint32_t)16000)
                #define I2S_AudioFreq_11k                ((uint32_t)11025)
                #define I2S_AudioFreq_8k                 ((uint32_t)8000)

安富莱STM32开发板原理图(见CODEC音频部分的电路)ourdev_676994A5BC27.pdf(文件大小:188K) (原文件名:安富莱STM32F103ZE-EK(V3)_原理图.pdf)
I2S录音和回放源代码(IAR和KEIL下均调试OK)ourdev_676995RMBB7C.rar(文件大小:501K) (原文件名:Ex021-I2S录音和回放例程(WM8978)_2011-09-14.rar)

wm8978 (原文件名:WM8978.jpg)

WM8978可以支持同时放音和录音,但是STM32的I2S接口是个“跛子”,同一时刻只能选择一个方向传输数据。标准的I2S接口的CODEC芯片(比如WM8978)具有2个独立的数据引脚,1个是ADCDAT,用于录音;1个是DACDAT用于放音。由于STM32的I2S接口只有一个数据引脚,因此在设计引脚的时候,就需要确定是录音还是放音。为了方便学习,开发板上增加了软件可控制的录音和放音切换电路。可以实现类似于对讲机的半双工模式(即不能同时录音和放音)。

方向切换电路 (原文件名:1G125.jpg)

SN74LVC1G125是一个单路数字切换开关。OE = 0时,Y = A;OE = 1时,Y = 高阻。
OE = 0 为录音状态。WM8978的ADCDAT引脚通过SN74LVC1G125连接到CPU的I2S2_SD引脚。
OE = 1 为放音状态。CPU的I2S2_SD引脚连接到WM8978的ADCDAT,WM8978的ADCDAT引脚和CPU的I2S2_SD引脚隔离,避免干扰I2S2_SD引脚上的音频数字信号。
为了节约CPU的GPIO资源,SN74LVC125的OE引脚由WM8978的WM_GPIO1控制。WM_GPIO1可以通过给WM8978发送命令设置为高或者低,从而实现录音和放音的切换。
WM8978复位之后,WM_GPIO1处于输入状态,R121上拉电阻的设计保证了SN74LVC1G125的Y输出脚在上电后处于高阻状态,从而避免和CPU的PB15引脚冲突。R122限流电阻的设计保证了即使软件设计存在BUG(即SN74LVC1G125的Y脚输出使能,CPU的PB15输出使能,会造成2个输出信号短路)也不会导致硬件损坏。

网友:
顶一下,很想用,但是没有时间

网友:
为什么 不用VS1003???一代经典啊

网友:
留个记号,备用。

网友A:
STM32的ADC有12位,最高采样率有1MSPS,搞个麦克风传感器输入来采集声音,44K到100K的采样率,数据实时传到电脑保存,可以无限采集声音,音质更好。何必搞那么复杂。

网友:
顶下,过两天我就调试这个,到时候再细看

网友:
不错,玩的是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m32的adc有12位,最高采样率有1msps,搞个麦克风传感器输入来采集声音,44k到100k的采样率,数据实时传到电脑保存,可以无限采集声音,音质更好。何必搞那么复杂。

照你这么说,如果电脑象手机这么小,他这个就不用做了。但是有吗?

再说,成本不需要考虑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m32的adc有12位,最高采样率有1msps,搞个麦克风传感器输入来采集声音,44k到100k的采样率,数据实时传到电脑保存,可以无限采集声音,音质更好。何必搞那么复杂。
买一支 ipad ,通通都有,何必搞那么复杂。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 不用VS1003???一代经典啊
都停产了,搞懂要卖给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stm32的adc有12位,最高采样率有1msps,搞个麦克风传感器输入来采集声音,44k到100k的采样率,数据实时传到电脑保存,可以无限采集声音,音质更好。何必搞那么复杂。
照你这么说,如果电脑象手机这么小,他这个就不用做了。但是有吗?
再说,成本不需要考虑吗?

如果用麦克风传感器电路成本更低,不用什么WM8978。

STM32主要是用在控制方面,老是用来搞什么mp3和录音。市场上5寸屏的mp4才100多块,哪个成本更低?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stm32的adc有12位,最高采样率有1msps,搞个麦克风传感器输入来采集声音,44k到100k的采样率,数据实时传到电脑保存,可以无限采集声音,音质更好。何必搞那么复杂。
买一支 ipad ,通通都有,何必搞那么复杂。

STM32主要是用在控制方面,老是用来搞什么mp3和录音。市场上5寸屏的mp4才100多块,通通都有,哪个成本更低?

网友:
原来只是PCM播放。。。。。。

网友(2012-05-29):
不知道楼主还在不在啊,代码下载不下来,给传一份啊!老论坛的下载问题何时能解决啊

网友:
VS1003 啥时候停产了???

网友E:
vs1003停产了么?我现在还在用呢!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2012-06-28):
引用 网友E:
vs1003停产了么?我现在还在用呢!

能透露一下你的vs1003用在那些方面的么?怎么感觉这个芯片价格很高,好像接受不了呢?

网友:
我现在也是试验阶段,没有考虑价格问题?我主要用在MP3播放

网友(2012-11-07):
引用 网友A:
STM32的ADC有12位,最高采样率有1MSPS,搞个麦克风传感器输入来采集声音,44K到100K的采样率,数据实时传到 ...

我看可行,那你做过吗?

网友:
wm8978的例子 标记

网友(2013-04-25):
wm8978的例子 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的ADC有12位,最高采样率有1MSPS,搞个麦克风传感器输入来采集声音,44K到100K的采样率,数据实时传到 ...

请问一下大神~在测麦克风输入信号AD时,要不要加什么电路滤波了啊?

网友(2013-11-30):
不错,自主创新,真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的ADC有12位,最高采样率有1MSPS,搞个麦克风传感器输入来采集声音,44K到100K的采样率,数据实时传到 ...

兄弟你搞过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的ADC有12位,最高采样率有1MSPS,搞个麦克风传感器输入来采集声音,44K到100K的采样率,数据实时传到 ...

如果你这样的话,我看直接用电脑的声卡更简单,你说呢?

网友(2014-05-07):
效果如何

网友:
请教楼主,如何读取VS1003的数据,我想把数据传输出去,不存放在SD卡等存储器里面。但是不知道如何读取VS1003的数据,关键是不知道哪个寄存器是存放数据的。。。。。其次,我用别人的调试通过的例子读取VS1003里面设置好的寄存器,为什么读到的全是00,郁闷之极啊!

网友(2014-06-30):
前段时间用 WM8731做了一个,...   但是用FPGA驱动的

网友(2015-04-02):
。。。观摩一下。貌似现在方案还是很多的

网友:
还有摇杆,好高端啊,看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