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Proteus 7 的半绿色安装方法

楼主(2011-09-16):
说它是半绿色的,因为需要注_册表的信息,但是不再需要重新注_册了。

注意:以下的方法只在Windows XP操作系统中验证过。

1、找到找到已经安装了Proteus软件计算机中该软件的安装位置,一般位于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目录下。

2、将Labcenter Electronics以下目录的内容都拷贝出来,须要注意的是,拷贝的时候一定要包括目录Labcenter Electronics本身。(可以先压缩打包整个目录)

3、启动注_册表编辑器:开始-->运行-->regedit,打开注_册表编辑器。

4、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Labcenter Electronics分支。

5、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Labcenter Electronics分支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导出”。

6、选择适当的位置,填写好导出的注_册表文件的名称,比如文件名称为Proteus-1.reg,按保存即可。

7、再次选择注_册表的HKEY_USERS分支,其中有个类似S-1-5-21-515967899-854245398-1417001333-1003的分支,注意,不要选择那个有_Classes的分支。

8、展开该分支,同样还可以找到SOFTWARE\Labcenter Electronics分支。类似步骤5和6,导出该注_册表分支,保存在文件Proteus-2.reg中。

9、分别将Proteus-1.reg和Proteus-2.reg两个文件也拷贝出来。

10、将步骤1种拷贝出来的那个目录,拷贝到你想安装的新的计算机中的相同位置,比如说是C:\Program Files下。注意,此时的目录结构一定要与拷贝出来时的目录结构相同。

11、如果你的拷贝目录与步骤1中的目录位置不同,例如你的目录位置时在E:\Program Files,那么需要修改Proteus-1.reg文件。用“记事本”打开Proteus-1.reg文件,使用查找替换功能,将C:\Program Files全部替换为E:\Program Files。

12、双击Proteus-1.reg文件,将该注_册表文件合并到新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中去。

13、运行新安装软件的计算机中的注_册表编辑器,查找到步骤7种的那个长分支,一般都是类似S-1-5-21-515967899-854245398-1417001333-1003,但是每台计算机可能不同,一定要找到新计算机的那个分支的值。

14、用用“记事本”打开Proteus-2.reg文件,使用查找替换功能,将S-1-5-21-515967899-854245398-1417001333-1003(即步骤7中的那个分支值)全部替换为你新计算机的那个分支的值。

15、双击Proteus-2.reg文件,将该注_册表文件合并到新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中去。

16、可以在桌面上建立一个快捷方式指向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7 Professional\BIN\ISIS.EXE方便实用。以后每次启动Protesu的时候,直接可以双击桌面上的这个快捷方式。

楼主:
希望对大家有用哈。

网友:
我这有绿色免安装版,无路径限制

网友:
用云端吧,自己云一个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有绿色免安装版,无路径限制

不如共享出来?

回复 网友B:
用云端吧,自己云一个就是了

愿闻其详.

网友:
http://www.yunduan.cn/index.php
我用的是0.9 beta3版本
会用这个软件就知道怎么云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