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 Connection error (usb://usb): gdi-error [40201]如何解决?

楼主(2011-09-16):
Starting debug session...
-> Emulator reset (usb://usb)...
  ** Connection error (usb://usb): gdi-error [40201]: can't access configuration database

-> Failed to connect target.
提示对话框:

图一 (原文件名:st.jpg)

用下载可以 ST-LINK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有很多原因引起的吧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板子设计的不好?

网友:
是不是Rlink or ST-link 。。。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2012-10-14):
我也是这个情况,有没有人解决啊

网友(2013-04-01):
cao , 我也是这种情况,太纠结了!

网友:
装新版本的软件看看

网友:
是官网的最新版!

网友(2013-06-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2013-08-14):
我也是这个问题  求解答

网友(2013-09-27):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怎么弄呢?

网友(2013-11-12):
重新插拔一下就可以了,我的是这样

网友(2014-05-27):
解决了没有,,我的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谁有解决了吗?

网友A(2014-07-05):
win7重新安装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dao/ST Toolset.msi   解决问题

网友(2014-09-03):
楼上正解

网友(2015-01-12):
16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7重新安装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dao/ST Toolset.msi   解决问题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呀,必须要重装吗?

网友(2015-09-15):
双击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B(2016-09-13):
要卸载后,重新安装,修复不行。

网友(2016-12-04):
引用 网友B:
要卸载后,重新安装,修复不行。

总算在楼上找到了答案,狗日的折腾了一下午,说双击就可以的,不知道有没有自己试过?

一定要按你说的,先右键单击,选择卸载,完了再装才可以,感谢!

网友(2017-02-16):
谢谢上面两楼 Win10 x64上一试就成功  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dao/ST Toolset.msi 先卸载后,重新安装

网友(2019-12-02):
谢谢,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