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赐我个 忍术学园 下载地址吧

楼主(2011-09-17):
早上电驴上查资料,无意间发现忍者乱太郎出了剧场版,忍术学园全园出动之段,有在线,没下载,想下下来慢慢品,不知道坛上的GGJJ有高清下载地址么?在此谢过!!!

楼主:
嘿嘿,找到了,过来分享有,有相同爱好的欢迎下载。。。

网友:
好怀旧的动画片...80后一代人的记忆。我有TV版。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下你fm1702的东西,我用Authentication一直返回88.导致以读不到卡
                        status = Request(RF_CMD_REQUEST_ALL);

                        if(status==FM1702_OK)
                                status = AntiColl();

                        if(status==FM1702_OK)
                                status=Select_Card();

                        if(status==FM1702_OK)
                                status=Load_keyE2_CPY(0x02, RF_CMD_AUTH_LA);

                        RevBuffer[2]=0x02;
                        RevBuffer[1]=RF_CMD_AUTH_LA;
                        if(status==FM1702_OK)
                                status = Authentication(UID, RevBuffer[2], RevBuffer[1]);

                        if(status==FM1702_OK)
                                status=MIF_READ(&RevBuffer[0],0x08);
我的函数。。。。帮 看看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不敢确库函数有什么问题的了~~因为这是大佬给的一个函数。但他做了一点就没做~~~

网友:
怀念,记得忍术学校里面功夫最高的是 食堂大娘

经典名句:不许剩饭,全部给我吃完

楼主:
回复 网友A:

Load_keyE2_CPY(0x02, RF_CMD_AUTH_LA);
这个函数发上来,还有你密码是多少?跟卡的密码有对应么?
还有你确定是返回88么?
#define FM1702_OK                0                /* 正确 */
#define FM1702_NOTAGERR                1                /* 无卡 */
#define FM1702_CRCERR                2                /* 卡片CRC校验错误 */
#define FM1702_EMPTY                3                /* 数值溢出错误 */
#define FM1702_AUTHERR                4                /* 验证不成功 */
#define FM1702_PARITYERR        5                /* 卡片奇偶校验错误 */
#define FM1702_CODEERR                6                /* 通讯错误(BCC校验错) */
#define FM1702_SERNRERR                8                /* 卡片序列号错误(anti-collision 错误) */
#define FM1702_SELECTERR        9                /* 卡片数据长度字节错误(SELECT错误) */
#define FM1702_NOTAUTHERR        10                /* 卡片没有通过验证 */
#define FM1702_BITCOUNTERR        11                /* 从卡片接收到的位数错误 */
#define FM1702_BYTECOUNTERR        12                /* 从卡片接收到的字节数错误仅读函数有效 */
#define FM1702_RESTERR                13                /* 调用restore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TRANSERR                14                /* 调用transfer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WRITEERR                15                /* 调用write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INCRERR                16                /* 调用increment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DECRERR                17                /* 调用decrement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READERR                18                /* 调用read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LOADKEYERR        19                /* 调用LOADKEY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FRAMINGERR        20                /* FM1702帧错误 */
#define FM1702_REQERR                21                /* 调用req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SELERR                22                /* 调用sel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ANTICOLLERR        23                /* 调用anticoll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INTIVALERR        24                /* 调用初始化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READVALERR        25                /* 调用高级读块值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DESELECTERR        26
#define FM1702_CMD_ERR                42                /* 命令错误 */

楼主:
你的代码跟我用的不一样,返回的错误代码都不同,方便的话可以传部分程序上来

网友:
/* 函数错误代码定义 ERR CODE  */
#define FM1702_OK                0                /* 正确 */
#define FM1702_NOTAGERR                1                /* 无卡 */
#define FM1702_CRCERR                2                /* 卡片CRC校验错误 */
#define FM1702_EMPTY                3                /* 数值溢出错误 */
#define FM1702_AUTHERR                4                /* 验证不成功 */
#define FM1702_PARITYERR        5                /* 卡片奇偶校验错误 */
#define FM1702_CODEERR                6                /* 通讯错误(BCC校验错) */
#define FM1702_SERNRERR                8                /* 卡片序列号错误(anti-collision 错误) */
#define FM1702_SELECTERR        9                /* 卡片数据长度字节错误(SELECT错误) */
#define FM1702_NOTAUTHERR        10                /* 卡片没有通过验证 */
#define FM1702_BITCOUNTERR        11                /* 从卡片接收到的位数错误 */
#define FM1702_BYTECOUNTERR        12                /* 从卡片接收到的字节数错误仅读函数有效 */
#define FM1702_RESTERR                13                /* 调用restore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TRANSERR                14                /* 调用transfer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WRITEERR                15                /* 调用write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INCRERR                16                /* 调用increment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DECRERR                17                /* 调用decrement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READERR                18                /* 调用read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LOADKEYERR        19                /* 调用LOADKEY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FRAMINGERR        20                /* FM1702帧错误 */
#define FM1702_REQERR                21                /* 调用req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SELERR                22                /* 调用sel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ANTICOLLERR        23                /* 调用anticoll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INTIVALERR        24                /* 调用初始化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READVALERR        25                /* 调用高级读块值函数出错 */
#define FM1702_DESELECTERR        26
#define FM1702_CMD_ERR                42                /* 命令错误 */

/****************************************************************/
/*名称: Authentication */
/*功能: 该函数实现密码认证的过程*/
/*输入: UID: 卡片序列号地址*/
/*                 SecNR: 扇区号*/
/*                 mode: 模式*/
/*输出: FM1702_NOTAGERR: 无卡*/
/*                 FM1702_PARITYERR: 奇偶校验错*/
/*                 FM1702_CRCERR: CRC校验错*/
/*                 FM1702_OK: 应答正确*/
/*                 FM1702_AUTHERR: 权威认证有错*/
/****************************************************************/
uchar Authentication(uchar idata *UID, uchar SecNR, uchar mode)
{

        uchar idata        i;
        uchar idata        temp, temp1;

        uchar temp0;
        if(SecNR >= 0x20)
        {
                temp0 = SecNR -0x20;
                SecNR = 0x20 + temp0 * 4;
        }

        SPIWrite(CRCPresetLSB,0x63);
        SPIWrite(CWConductance,0x3f);
//        SPIWrite(ModConductance,0X3f);
//        temp1 = SPIRead(Control);
//        temp1 = temp1 & 0xf7;
//        SPIWrite(Control,temp1);
        if(mode == RF_CMD_AUTH_LB)
                RevBuffer[0] = RF_CMD_AUTH_LB;
        else
                RevBuffer[0] = RF_CMD_AUTH_LA;
        RevBuffer[1] = SecNR * 4 + 3;
        for(i = 0; i < 4; i++)
        {
                RevBuffer[2 + i] = UID;
        }

        SPIWrite(ChannelRedundancy,0x0f);
        temp = Command_Send(6, RevBuffer, Authent1);
        if(temp == FALSE)
        {

                return 0x99;
        }

        temp = SPIRead(ErrorFlag);             //ErrorFlag address is 0x0A.
        if((temp & 0x02) == 0x02) return FM1702_PARITYERR;
        if((temp & 0x04) == 0x04) return FM1702_FRAMINGERR;
        if((temp & 0x08) == 0x08) return FM1702_CRCERR;
        temp = Command_Send(0, RevBuffer, Authent2);
        if(temp == FALSE)
        {

                return 0x88;
        }

        temp = SPIRead(ErrorFlag);
        if((temp & 0x02) == 0x02) return FM1702_PARITYERR;
        if((temp & 0x04) == 0x04) return FM1702_FRAMINGERR;
        if((temp & 0x08) == 0x08) return FM1702_CRCERR;
        temp1 = SPIRead(Control);
        temp1 = temp1 & 0x08;
        if(temp1 == 0x08)
        {
                return FM1702_OK;
        }

        return FM1702_AUTHERR;
}

然后就看不懂了~

网友:
yuku好快

居然是WB出品

楼主:
Load_keyE2_CPY
我想看的是这个函数

网友:
/****************************************************************/
/*名称: Load_keyE2 LOADKEY*/
/*功能: 该函数实现把E2中密码存入FM1702的keyRevBuffer中*/
/*输入: Secnr: EE起始地址*/
/*输出: True: 密钥装载成功*/
/*                 False: 密钥装载失败*/
/****************************************************************/
uchar Load_keyE2_CPY(uchar Secnr, uchar Mode)
{
        char idata status;
        uchar        temp;
        uchar        msb = 0;
        uchar        lsb = 0;
        uchar coded_keys[12];

        uchar        temp1;
        if(Secnr >= 0x20)
        {
          temp1 = Secnr - 0x20;
          Secnr = 0x20 + temp1 * 4;
        }

        temp = Secnr * 12;

        if(Mode == RF_CMD_AUTH_LA)
        {
                if(temp >= 0x80)
                {
                        lsb = temp - 0x80;
                        msb = 0x01;
                }
                else
                {
                        lsb = temp + 0x80;
                        msb = 0x00;
                }
        }
        else
        {
                msb = 0x01;
                lsb = temp + 0x40;
        }

        status = M500HostCodeKey(&RevBuffer[3],coded_keys);////////////////
        status = Write_E2(lsb, msb, 12, coded_keys);             ////////////////
        if(status != FM1702_OK)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楼主:
status = M500HostCodeKey(&RevBuffer[3],coded_keys);
从RevBuffer[3]到RevBuffer[8]填充的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解码的吧,密钥什么的吧。现在在看论坛下的程序,努力理解ing~~~~~~~

楼主:
如果RevBuffer[3]到RevBuffer[8]你没有手动填充的话,怎么能验证卡的密码正确不正确呢

网友:
不太懂,不过感谢你啦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2170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zzw223226&bbs_id=9999
这个写得相对好懂点。。。自己菜鸟还需要努力呀~~

网友:
楼主我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