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电子防盗锁,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楼主(2011-09-17):
最近有个同学告诉我,家里进小偷了,损失惨重。我发现装个电子锁还是很必要的。这是公司以前做的,图片不是很清晰,有兴趣的话,周一再补几张

网友:
哈哈,有意思,还真没见过这种东东.只见过类似的,酒店的电子锁

网友:
有意思哦。

但是怎么是5节电池呢?

以及你们做的锁芯,牢靠么?

用很大力拧,会不会搞坏啊?

----------------------------

编辑:

刚刚给你们公司刘先生电话了,聊得挺好,他很礼貌。
了解清楚了,东西是不错,我想想是否能够用于我们的方案内。

不过我们只需要机电部分,电子部分不用的。

网友A:
我设计了一个方案,有正常的钥匙孔,但是没有用。开锁靠的是射频识别卡,如果识别卡遗失,需要用户在某个角落里面找到一个按键有规律的按几下。那个钥匙孔是给小偷准备的,里面是高压电,直接把人击昏倒,但不会要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设计了一个方案,有正常的钥匙孔,但是没有用。开锁靠的是射频识别卡,如果识别卡遗失,需要用户在某个角落里面找到一个按键有规律的按几下。那个钥匙孔是给小偷准备的,里面是高压电,直接把人击昏倒,但不会要命。

我是想,如果家里停电了和后备电源没有电了,又或者产品故障了,你是怎么进家门 的?

楼主:
个人感觉这款电子锁很好的,只是当时由于价格原因没怎么推广。
我们公司小区用的全是这种,到现在已经三年了,问题很少。
最多的就是电池没电的时候报警,用户不知道是啥问题,其中有一个直接用了三年就没换过电池,一报警就不知道啥问题。
在一个就是钥匙平时摔摔碰碰的,造成短路。
补充一些:
1.所有的钥匙的都一样,里面有个mcu.钥匙里面没有电源,只是在跟门锁接触的时候,从门锁取电。
2.锁芯里面有个电磁铁。
3.把手上有备用电源接口

回三楼:个人观点,高压电一类的还是不加的好,很不安全,。装个报警装置就够了。有必要的你设计一下,直接把把电话拨到你们小区门卫那里。

网友(2012-03-30):
引用 网友A:
我设计了一个方案,有正常的钥匙孔,但是没有用。开锁靠的是射频识别卡,如果识别卡遗失,需要用户在某个角 ...

呵呵,这个好,,,,,,,电晕了下次回来报复就不好了

网友B(2013-08-06):
现在不是流行指纹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是流行指纹锁吗?

还流行指纹套啊,个人感觉指纹不见得更安全!

网友(2013-11-28):
用面部识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