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用什么GPS和GPRS模块?

楼主(2011-09-17):
如题,一般各位用的什么模块?性能、价格怎么样?贴片、直插的?天线外置、内置的?
Ublox的GPS和GPRS怎么样?

楼主:
这么多人关注,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
Ublox的GPS算是比较好的了

网友:
目前有 环天 长天 JRC  GTOP 等都在做GPS

GPRS可以选中兴  华为 SIMCOM 移远等品牌

网友:
GPS:ublox , GPRS:广和通G600;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这两个模块我们用的都比较熟练了。

网友(2011-10-18):
C3-370C或者470C怎么样?

网友:
用過Holux M-87 GPS模塊,MTK芯片的,用有源外置天線,但定位速度不是很快,行進速度及海拔高度飄得很,比起內置天線同級的成品GPS接收器還差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调试一个GPS模块,但是每次数据只能更新三四次就不跳动了,速度变为0,经纬度则不变,重启后又是只能更新几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两个模块不错吧?目前要做这方面的东西。。。不知道怎么选型。。。您帮忙推荐一下吧。。。。有具体的资料吗?

网友:
为什么就木有人推荐中流砥柱台湾鼎天GPS模块咧?
我公司就是鼎天GPS模块独家代理
需要资料技术支持全部OK~
我的E-mail:zctc_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