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上有MSP430FG4618芯片,想自己画最小系统版,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1-09-17):
我从TI官网上申请了2片MSP430FG4618芯片(100引脚),用于学习,也买了一个MSP430的USB仿真器。想自己印制它的最小系统板,但是不知道怎么画,也不知道怎么画仿真器的接口,到底是哪些引脚,和哪些元器件。 请大家提供帮助。也一起学习MSP430。谢谢!!!

网友:
找本书看看去吧 ,另外 ,论坛里有很多电路 ,搜索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口之类的有图库,直接调出来用吧,

网友:
我感觉430系列里这个型号的外围功能算是很强大了,用来做最小系统感觉有点浪费,而且如果是初次做焊坏了就更加浪费了,建议先用低端的试试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430系列里这个型号的外围功能算是很强大了,用来做最小系统感觉有点浪费,而且如果是初次做焊坏了就更加浪费了,建议先用低端的试试手

这个好试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700242165

网友:
弄上时钟,复位、JTAG下载口,其它都引到外面出来!

最近不是有搞那个LaunchPad的团购活动嘛,可以先弄个玩玩再说!

楼主:
LaunchPad是干嘛的~?~求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launchpad是干嘛的~?~求解释····

关门放狗·

网友:
电源、仿真接口、复位、晶振有了这几样就算是最小系统板了吧!再把IO用插针引出来,不过也就是说说,还是到淘宝上买现有的空板吧,很多卖的。

网友:
刚做的板

楼主:
SkyGz  能否给电路图参考参考? 邮箱 :liuhanwiter@foxmail.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SkyGz  能否给电路图参考参考? 邮箱 :liuhanwiter@foxmail.com

网友:
对不起 新手不太懂

网友(2012-07-17):
请发 769039981@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LaunchPad是干嘛的~?~求解释····

这个问题问得好,上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