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三极管搭的恒流电路,电感很响...麻烦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1-09-17):
最近做了一个彩屏的项目,用三极管搭了一个恒流电路来驱动彩屏的背光。

背光驱动电压为19.6V,电流40mA

具体电路如下图:

恒流电路 (原文件名:恒流副本.jpg)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制作了15套样品,其中有5套工作时,电感会响,这时候输出的19.6V不稳定,波动很大,测量电感端的波形,发现很乱。

其中10套工作正常,电感不会响,测量电感端的波形比较好。

昨天试了下,把恒流用的三极管去掉,电感就不会响了。

是不是我三极管型号选的不对? 还是这种恒流电路有问题?

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下。

网友:
振荡了吧

网友:
比较明显的振荡。

对这IC不了解,不过LZ,有尝试在FB脚挂个电容到地吗?从几百p到纳法级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较明显的振荡。
对这ic不了解,不过lz,有尝试在fb脚挂个电容到地吗?从几百p到纳法级别的。

下周一回去公司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比较明显的振荡。
对这ic不了解,不过lz,有尝试在fb脚挂个电容到地吗?从几百p到纳法级别的。
下周一回去公司试下

恩,我也是这么解决的,不过不是这个ic。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比较明显的振荡。
对这ic不了解,不过lz,有尝试在fb脚挂个电容到地吗?从几百p到纳法级别的。
下周一回去公司试下
恩,我也是这么解决的,不过不是这个ic。

你接的是多少P的电容?

网友:
既然有10套是好的,那电路应该没有问题,看是不是三极管的质量不行。

网友(2013-04-23):
LZ怎么没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