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驱动,三相很疑惑,想问下大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17):
上面的图应该没有画错把?

左边的这个还能看懂,右边的完全看不懂,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以前没有学过电机,可能上面真得画错了。

查了点资料,说控制波形是 SPWM  SVPWM  什么的算法。

网友:
SPWM:周期不变,占空比不断变化的PWM信号;楼下继续

网友:
频率随电机转速变化的三相交流电。 或者反过来。

目前电机控制领域的高端控制技术。
要想掌握该方法 必须有高深的线性代数理论。

楼主:
图片左的那个, 我就知道 G1 G控制,再G3 G2控制, SPWM SVPWM我不知道,应该也差不多。
那右边的图片呢

可能解法什么的不一样  , 看网上有 星形,三角形, 还有的有中心线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