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弄一个程序编码转换器,功能是在网站上显示出带有缩进和着色的效果

楼主(2011-09-17):
先手工试试

红色
红色绿色蓝色

好啦。

程序:

void
main()
{
    int test = 34;
    while(1)
    {
        //应该是绿色的
    }
}

//电子琴程序,执行时依次用128种乐器演奏一首乐曲
//注意,这个程序运行后没有界面,只能用任务管理器结束进程

u.cpu = u.cputype.pc80x86;
u.entry = engine;

//加载windows内核类
import syslib.windows.kernel32;

//加载MIDI接口类
import syslib.windows_pack.midi;

//=======================================
//引擎函数, 驱动整个系统运行
public void engine()
{
    //打开MIDI设备
    midi.open();

    //用128种音色播放(注意是每隔8个乐器选择一次,这样相邻两次播放曲子的音色明显不同
    for( uint8 offset = 0; offset < 8; ++offset ) {
        for( uint8 ii = offset; ii < 128; ii += 8 ) {

            //设置当前音色
            midi.set_timbre( 0, ii );

            //用当前音色播放一遍曲子,曲子一共有65个音符
            for( uint8 i = 0; i < 65; ++i ) {
                uint8 d = song[i];
                uint16 t = d >> 4;
                uint8 scale = d & 0x0f;
                midi.play( 0, 60 + seg[scale], 90 );
                kernel32.Sleep( t * 200 );
                midi.stop( 0, 60 + seg[scale] );
            }
            kernel32.Sleep( 300 );
        }
    }
    kernel32.ExitProcess( 0 );
}
//各个音的频率, 3-4 和 7-1 之间差一个半音,其他的相差一个全音
[]u.code uint8 seg = {
    //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0, 2, 4, 5, 7, 9,11,12,14,16,17,19,21,23,24,26,28,29,31,33,35
};
//敖包相会的曲子,每个字节的高位表示时值;低位表示音阶,0~f依次对应 67-1234567-1234567
[]u.code uint8 song = {
    0x20,0x48,0x2a,0x2a,0x18,0x17,0x45,0x25,0x47,0x28,0x37,0x18,0x4a,0x88,
    0x20,0x48,0x2a,0x2a,0x18,0x17,0x45,0x25,0x47,0x28,0x27,0x28,0x2a,0x18,0x17,0x85,
    0x25,0x17,0x28,0x2a,0x25,0x24,0x23,0x20,0x44,0x24,0x23,0x34,0x15,0x28,0x27,0x85,
    0x25,0x17,0x28,0x18,0x1a,0x25,0x24,0x23,0x20,0x34,0x17,0x25,0x25,0x23,0x13,0x10,0x24,0x23,0x80
};

=======================================================================================

弄好了,11年电子设计竞赛B题(自由摆)的程序,嘿嘿

=======================================================================================

//选择芯片类型
u.cpu = u.cputype.mega32;

//配置程序入口
u.entry = controller.engine;

//加载芯片类
import syslib.avr.mega32.chip;

//************************************************************************************
//系统任务类,这里的类集合通过操作系统调用实现功能

//=====================================================
//步进电机类
//应用者需要按照固定的间隔 t 调用 run() 函数,通过 angle 读取和控制电机旋转角度
//间隔 t 决定步进电机的旋转速度

unit motor
{
    //////////////////////////////////////////////////
    //这个函数为临时加入函数,功能是控制步进电机正向旋转180度
    bool is_stoped;
    bool is_test;
    uint8 index;
    public void rol_half_circle()
    {
        if( is_test ) {
            return;
        }
        is_test = true;
        index = 200;
        is_stoped = false;
    }
    //////////////////////////////////////////////////

    //初始化
    public void init()
    {
        DDR = 0xff;
        PORT = 0x00;

        current_angle = 0s;
        angle = 0s;
        is_OK = true;
        is_slow = false;
        slow_v = 0;

        step = 0;

        is_test = false;
        index = 0;
    }
    //运行一步,判断当前角度和目标角度的偏差并控制步进电机相应运动
    public void run()
    {
        is_OK = false;

        if( is_slow ) {
            ++slow_v;
            if( slow_v == 15 ) {
                slow_v = 0;
            }
            else {
                return;
            }
        }

        if( angle >= 200s ) {
            angle -= 400s;
        }
        if( angle <= -201s ) {
            angle += 400s;
        }
        //如果当前角度等于目标角度,直接返回
        if( current_angle == angle && !is_test ) {
            is_OK = true;
            return;
        }
        bool to_big;
        bool is_higher = angle > current_angle;

        //根据当前角度和目标角度的关系判断电机的运动方向
        if( is_higher ) {
            if( angle - current_angle < 200s ) {
                to_big = true;
            }
            else {
                to_big = false;
            }
        }
        else {
            if( angle - current_angle > -200s ) {
                to_big = false;
            }
            else {
                to_big = true;
            }
        }

        if( is_test ) {
            --index;
            if( index == 0 ) {
                is_test = false;
            }
            to_big = true;
            angle = current_angle + 1s;
            if( index % 3 == 0 ) {
                if( !is_stoped ) {
                    ++index;
                    is_stoped = true;
                    return;
                }
                is_stoped = false;
            }
        }

        //调整电机轴到目标角度
         if( to_big ) {
            ++current_angle;
            if( current_angle >= 200s ) {
                current_angle = -200s;
            }
            if( step == 0 ) {
                step = 7;
            }
            else {
                --step;
            }
        }
        else {
            --current_angle;
            if( current_angle <= -201s ) {
                current_angle = 199s;
            }
            if( step == 7 ) {
                step = 0;
            }
            else {
                ++step;
            }
        }
        //输出一个脉冲
        PORT = step_seg_8[step];
    }
    uint8 slow_v;
    public bool is_slow;
    public bool is_OK;
    public sint16 angle;
    public sint16 current_angle;

    uint8 step;

    //步进电机单步驱动模式表(调试用,已无效)
    [4]u.code uint8 step_seg_4 = {
        0b0000_0001,
        0b0000_0010,
        0b0000_0100,
        0b0000_1000
    };
    //步进电机半步驱动模式表
    [8]u.code uint8 step_seg_8 = {
        0b0000_0001,
        0b0000_0011,
        0b0000_0010,
        0b0000_0110,
        0b0000_0100,
        0b0000_1100,
        0b0000_1000,
        0b0000_1001
    };
    link uint8 PORT = u.user.chip.PORTB;
    link uint8 DDR = u.user.chip.DDRB;
}
//=====================================================
//显示屏类
unit screen
{
    //显示字符代号
    public uint8 N_0 = [u.const]0x00;        //0
    public uint8 N_1 = [u.const]0x01;        //1
    public uint8 N_2 = [u.const]0x02;        //2
    public uint8 N_3 = [u.const]0x03;        //3
    public uint8 N_4 = [u.const]0x04;        //4
    public uint8 N_5 = [u.const]0x05;        //5
    public uint8 N_6 = [u.const]0x06;        //6
    public uint8 N_7 = [u.const]0x07;        //7
    public uint8 N_8 = [u.const]0x08;        //8
    public uint8 N_9 = [u.const]0x09;        //9
    public uint8 N_A = [u.const]0x0a;        //a
    public uint8 N_B = [u.const]0x0b;        //b
    public uint8 N_C = [u.const]0x0c;        //c
    public uint8 N_D = [u.const]0x0d;        //d
    public uint8 N_E = [u.const]0x0e;        //e
    public uint8 N_F = [u.const]0x0f;        //f
    public uint8 NULL = [u.const]0x10;        //无显示
    public uint8 LINE = [u.const]0x11;        //显示中间的横线

    //初始化
    public void init()
    {
        PORT_ddr = 0xff;
        PORT = 0x00;

        SELECT_ddr = SELECT_ddr | 0xf0;
        SELECT = SELECT & 0xf0;

        select = 0x10;
        index = 0;

        //清空屏幕
        clear();
    }
    //清空屏幕显示
    public void clear()
    {
        buffer[0] = NULL;
        buffer[1] = NULL;
        buffer[2] = NULL;
        buffer[3] = NULL;
    }
    //显示等待信息
    public void show_wait()
    {
        buffer[0] = LINE;
        buffer[1] = LINE;
        buffer[2] = LINE;
        buffer[3] = LINE;
    }
    //设置需要显示的数值,无符号十进制数
    public void show_u_number( uint16 data )
    {
        uint16 m;
        buffer[0] = NULL;
        buffer[1] = NULL;
        buffer[2] = NULL;
        buffer[3] = NULL;

        //转换个位数
        m = data % 10;
        buffer[3] = (uint8)m;

        //转换十位数
        data /= 10;
        if( data == 0 ) {
            return;
        }
        m = data % 10;
        buffer[2] = (uint8)m;

        //转换百位数
        data /= 10;
        if( data == 0 ) {
            return;
        }
        m = data % 10;
        buffer[1] = (uint8)m;

        //转换千位数
        data /= 10;
        if( data == 0 ) {
            return;
        }
        m = data % 10;
        buffer[0] = (uint8)m;
    }
    //设置需要显示的数值,有符号十进制数
    public void show_s_number( sint16 data )
    {
        uint16 m;
        buffer[0] = NULL;
        buffer[1] = NULL;
        buffer[2] = NULL;
        buffer[3] = NULL;

        uint16 d = (uint)data;
        bool is_neg = data < 0s;
        if( is_neg ) {
            d = ~d + 1;
        }
        //转换个位数
        m = d % 10;
        buffer[3] = (uint8)m;

        //转换十位数
        d /= 10;
        if( d == 0 ) {
            if( is_neg ) {
                buffer[2] = LINE;
            }
            return;
        }
        m = d % 10;
        buffer[2] = (uint8)m;

        //转换百位数
        d /= 10;
        if( d == 0 ) {
            if( is_neg ) {
                buffer[1] = LINE;
            }
            return;
        }
        m = d % 10;
        buffer[1] = (uint8)m;

        if( is_neg ) {
            buffer[0] = LINE;
        }
    }
    //显示进程, 需要每隔至多10ms调用一次,否则屏幕闪烁
    public void run()
    {
        PORT = 0xff;
        SELECT = SELECT & 0x0f | select;
        PORT = seg[buffer[index]];

        select <<= 1;

        ++index;
        if( index == 4 ) {
            select = 0x10;
            index = 0;
        }
    }

    //显示缓冲区
    public [4]uint8 buffer;

    //显示段码, 数码管字形表
    [18]u.code uint8 seg = {
        0b1100_0000, 0b1111_1001, 0b1010_0100, 0b1011_0000, //0,1,2,3
        0b1001_1001, 0b1001_0010, 0b1000_0010, 0b1111_1000, //4,5,6,7
        0b1000_0000, 0b1001_0000, 0b1000_1000, 0b1000_0011, //8,9,A,B
        0b1100_0110, 0b1010_0001, 0b1000_0110, 0b1000_1110, //C.D,E,F
        0b1111_1111,                            //无字符 NULL
        0b1011_1111                            //横线 LINE
    };

    //当前选中的位
    uint8 select;
    //当前选中的序号
    uint8 index;

    //段码端口
    link uint8 PORT = u.user.chip.PORTC;
    link uint8 PORT_ddr = u.user.chip.DDRC;

    //位选信号线,位于端口的高4位
    link uint8 SELECT = u.user.chip.PORTA;
    link bit SELECT_ddr = u.user.chip.DDRA;
}
//=====================================================
//声音提示类

unit sound
{
    //声音类型: 选择下一个
    public uint8 NEXT = [u.const]0;
    //声音类型: 确定
    public uint8 OK = [u.const]1;
    //声音类型: 退出
    public uint8 EXIT = [u.const]1;
    //声音类型: 辅助功能
    public uint8 FUNC = [u.const]2;
    //声音类型: 开始放手
    public uint8 START = [u.const]0;

    //初始化
    public void init()
    {
        OUT_ddr = high;
        OUT = low;

        is_output = false;
        times = 0;
        sound_type = 0;
    }
    //开始播放声音,参数为需要播放的声音种类
    public void play( uint8 types )
    {
        if( is_output ) {
            return;
        }
        is_output = true;

        sound_type = types;
        switch( types ) {
            case 0:    times = type0_max_time;    break;
            case 1:    times = type1_max_time;    break;
            case 2:    times = type2_max_time;    break;
        }
    }
    //声音控制进程
    public void run()
    {
        if( !is_output ) {
            return;
        }
        --times;

        switch( sound_type ) {
            case 0:    sound_type0();    return;
            case 1:    sound_type1();    return;
            case 2:    sound_type2();    return;
        }
    }
    //声音类型0
    uint8 type0_max_time = [u.const]100;

    void sound_type0()
    {
        if( times == 0 ) {
            OUT = low;
            is_output = false;
            return;
        }
        if( times < 30 ) {
            OUT = ~OUT;
            return;
        }
        if( times < 70 ) {
            return;
        }
        if( times < 100 ) {
            OUT = ~OUT;
            return;
        }
    }
    //声音类型1
    uint8 type1_max_time = [u.const]240;

    void sound_type1()
    {
        if( times == 0 ) {
            OUT = low;
            is_output = false;
            return;
        }
        if( times < 40 ) {
            OUT = ~OUT;
            return;
        }
        if( times < 100 ) {
            return;
        }
        if( times < 140 ) {
            OUT = ~OUT;
            return;
        }
        if( times < 200 ) {
            return;
        }
        if( times < 240 ) {
            OUT = ~OUT;
            return;
        }
    }
    //声音类型2
    uint8 type2_max_time = [u.const]10;

    void sound_type2()
    {
        if( times == 0 ) {
            OUT = low;
            is_output = false;
            return;
        }
        if( times < 10 ) {
            OUT = ~OUT;
            return;
        }
    }
    //是否处于播放声音中
    bool is_output;
    //当前播放步数
    uint8 times;
    //当前声音类型
    uint8 sound_type;

    link bit OUT = u.user.chip.PORTA.3;
    link bit OUT_ddr = u.user.chip.DDRA.3;
}
//=====================================================
//按键类
unit key
{
    //初始化
    public void init()
    {
        KEY1_ddr = low;
        KEY1_port = high;

        KEY2_ddr = low;
        KEY2_port = high;

        key1 = false;
        key2 = false;
        key1_used = false;
        key2_used = false;
    }
    //按键扫描进程
    public void run()
    {
        key1 = KEY1_pin == low;
        key2 = KEY2_pin == low;

        if( !key1 ) {
            key1_used = false;
        }
        if( !key2 ) {
            key2_used = false;
        }
    }
    //模式设定键
    public link bool MODE_press() {} = key1_press;
    public link bool MODE_enable() {} = key1_enable;

    //开始/辅助功能键
    public link bool FUNC_press() {} = key2_press;
    public link bool FUNC_enable() {} = key2_enable;

    //判断按键1是否按下
    bool key1_press()
    {
        return key1;
    }
    //判断按键1是否有效(刚刚按下)
    bool key1_enable()
    {
        if( key1 ) {
            if( !key1_used ) {
                key1_used = true;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判断按键2是否按下
    bool key2_press()
    {
        return key2;
    }
    //判断按键2是否有效(刚刚按下)
    bool key2_enable()
    {
        if( key2 ) {
            if( !key2_used ) {
                key2_used = true;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bool key1_used;
    bool key2_used;
    bool key1;
    bool key2;

    link bit KEY1_pin = u.user.chip.PIND.6;
    link bit KEY1_ddr = u.user.chip.DDRD.6;
    link bit KEY1_port = u.user.chip.PORTD.6;

    link bit KEY2_pin = u.user.chip.PIND.7;
    link bit KEY2_ddr = u.user.chip.DDRD.7;
    link bit KEY2_port = u.user.chip.PORTD.7;
}
//=====================================================
//加载并配置灯光提示类
unit out_led
{
    //初始化
    public void init()
    {
        LED_ddr = high;

        is_flash = false;
        times = 0;
        next_status = high;
    }
    //LED控制进程
    public void run()
    {
        if( !is_flash ) {
            return;
        }
        if( next_status == high ) {
            if( times == 0 ) {
                is_flash = false;
                return;
            }
            --times;
        }
        LED_port = next_status;
        next_status = ~next_status;

    }
    //闪烁
    public void flash( uint8 n )
    {
        if( is_flash ) {
            return;
        }
        is_flash = true;
        times = n;
    }
    bit next_status;
    bool is_flash;
    uint8 times;

    link bit LED_ddr = u.user.chip.DDRA.2;
    link bit LED_port = u.user.chip.PORTA.2;
}
//=====================================================
//微型操作系统(时间片轮转运行多任务)
//任务执行频率为1000Hz(每隔1ms扫描所有任务)
//通过 timer_init() 修改时间

os.screen = screen;
os.motor = motor;
os.sound = sound;
os.key = key;
os.out_led = out_led;

unit os
{
    public link unit screen {}
    public link unit motor {}
    public link unit sound {}
    public link unit key {}
    public link unit out_led {}

    //操作系统初始化
    public void init()
    {
        //OS初始化(与任务无关项)
        timer_init();

        //任务初始化
        task_init();
    }
    //开始操作系统运行(定时器后台运行)
    public void start()
    {
        //打开中断,进入系统工作状态
        #asm "sei"
    }
    //定时器初始化
    //晶振 12MHz, 分频比为64, 计数脉冲频率为 187500Hz
    //计数值为 0 * 256 + 188 = 188
    //中断频率为 187500 / 188 = 1000Hz
    void timer_init()
    {
        //工作模式设置
        chip.TCCR1A = 0;
        chip.TCCR1B = 0b0000_1011;

        //定时间隔设置
        chip.OCR1AH = 0;
        chip.OCR1AL = 188;

        //清中断
        chip.TIMSK |= 0b0001_0000;
    }
    //任务初始化
    void task_init()
    {
        screen_tick = 0;
        motor_tick = 0;
        sound_tick = 0;
        key_tick = 0;
        out_led_tick = 0;
    }
    //中断服务函数
    interrupt [chip.interrupt_m.timer1_compA] void timer1_compA()
    {
        #asm "cli"

        //运行屏幕显示进程
        ++screen_tick;
        if( screen_tick == max_screen_tick ) {
            screen_tick = 0;
            screen.run();
        }
        //运行电机控制进程
        ++motor_tick;
        if( motor_tick == max_motor_tick ) {
            motor_tick = 0;
            motor.run();
        }
        //运行声音控制进程
        ++sound_tick;
        if( sound_tick == max_sound_tick ) {
            sound_tick = 0;
            sound.run();
        }
        //运行按键扫描进程
        ++key_tick;
        if( key_tick == max_key_tick ) {
            key_tick = 0;
            key.run();
        }
        //运行指示灯控制进程
        ++out_led_tick;
        if( out_led_tick == max_out_led_tick ) {
            out_led_tick = 0;
            out_led.run();
        }
    }
    //屏幕显示进程参数
    uint8 screen_tick;
    uint8 max_screen_tick = [u.const]5;

    //电机控制进程参数
    uint8 motor_tick;
    uint8 max_motor_tick = [u.const]3;

    //声音控制进程参数
    uint8 sound_tick;
    uint8 max_sound_tick = [u.const]1;

    //按键扫描进程参数
    uint8 key_tick;
    uint8 max_key_tick = [u.const]50;

    //指示灯控制进程参数
    uint8 out_led_tick;
    uint8 max_out_led_tick = [u.const]120;

    link unit chip {} = u.user.chip;
}
//************************************************************************************
//以下为非进程函数,直接进行调用,有些函数的执行时间可能很长

//加载软件定时器类
import syslib.software.time.avr_12mhz.time;

//=====================================================
//加载并配置指示灯类
unit led_pack
{
    public link unit user {} = led;

    unit config
    {
        public link bit LED_ddr = u.user.chip.DDRA.1;
        public link bit LED_port = u.user.chip.PORTA.1;
    }
    led.config = config;
    led.time = u.user.time;
    import syslib.hardware.led.avr_single.led;
}
//=====================================================
//激光器类
unit laser
{
    //初始化
    public void init()
    {
        OUT_ddr = high;
        OUT = low;
    }
    //打开激光器
    public void open()
    {
        OUT = high;
    }
    //关闭激光器
    public void close()
    {
        OUT = low;
    }
    link bit OUT = u.user.chip.PORTD.0;
    link bit OUT_ddr = u.user.chip.DDRD.0;
}
//=====================================================
//自由摆 角度转换类
unit pendulum
{
    //初始化
    public link void init() {} = AD.init;

    //获取单摆角度
    public sint16 read_angle()
    {
        uint16 data = AD.convert( 0 );
        return (sint)( data - 512 ) * 40s / 135s;

        //忽略下列运算
        data >>= 2;
        return (sint)standard_angle[data.0[uint8]];
    }
    ///////////////////////////////////////////////
    //注意:以下表格仅用于调试,已无效

    //电位器角度范围: 277°
    [256]u.code uint8 standard_angle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28,  129,  130,  131,  133,  134,  135,  136,  137,  139,  140,
     141,  142,  143,  145,  146,  147,  148,  149,  151,  152,  153,  154,  156,  157,  158,  159,
     160,  162,  163,  164,  165,  166,  168,  169,  170,  171,  172,  174,  175,  176,  177,  178,
     180,  181,  182,  183,  184,  186,  187,  188,  189,  190,  192,  193,  194,  195,  196,  198,
     199,  200,  201,  202,  204,  205,  206,  207,  208,  210,  211,  212,  213,  214,  216,  217,
     218,  219,  220,  222,  223,  224,  225,  226,  228,  229,  230,  231,  232,  234,  235,  236,
     237,  238,  240,  241,  242,  243,  244,  246,  247,  248,  249,  250,  252,  253,  254,  255,
       0,    1,    2,    3,    4,    6,    7,    8,    9,   10,   12,   13,   14,   15,   16,   18,
      19,   20,   21,   22,   24,   25,   26,   27,   28,   30,   31,   32,   33,   34,   36,   37,
      38,   39,   40,   42,   43,   44,   45,   46,   48,   49,   50,   51,   52,   54,   55,   56,
      57,   58,   60,   61,   62,   63,   64,   66,   67,   68,   69,   70,   72,   73,   74,   75,
      76,   78,   79,   80,   81,   82,   84,   85,   86,   87,   88,   90,   91,   92,   93,   94,
      96,   97,   98,   99,  100,  102,  103,  104,  105,  107,  108,  109,  110,  111,  113,  114,
     115,  116,  117,  119,  120,  121,  122,  123,  125,  126,  12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AD转换元件
    unit AD
    {
        //初始化
        public void init()
        {
            chip.DDRA.0 = low;
            chip.PORTA.0 = low;
            chip.ADCSRA = 0b1000_0111;  //128分频
        }
        //读取某个通道的AD数值
        public uint16 convert( uint8 channel )
        {
            chip.ADMUX = 0b0100_0000 + channel;
            chip.ADCSRA.6 = high;
            while( chip.ADCSRA.4 == low ) {}
            chip.ADCSRA.4 = low;

            uint16 data;
            data.0[uint8] = chip.ADCL;
            data.8[uint8] = chip.ADCH;
            return data;
        }
        link unit chip {} = u.user.chip;
    }
}
//************************************************************************************
//主控制类集合,在此对所有设备进行控制

//=====================================================
//主控制元件
controller.led = led_pack.user;
controller.time = time;
controller.motor = motor;
controller.key = key;
controller.screen = screen;
controller.sound = sound;
controller.out_led = out_led;
controller.pendulum = pendulum;
controller.laser = laser;
controller.os = os;
controller.function_list = function_list;

unit controller
{
    public link unit led {}
    public link unit time {}
    public link unit motor {}
    public link unit key {}
    public link unit screen {}
    public link unit sound {}
    public link unit out_led {}
    public link unit pendulum {}
    public link unit laser {}
    public link unit function_list {}
    public link unit os {}

    //引擎函数
    public void engine()
    {
        //----------------------------------------
        //底层驱动类

        //指示灯初始化
        led.init();
        led.flash( 3 );
        time.delay_10ms( 50 );

        //单摆角度转换器初始化
        pendulum.init();

        //激光器初始化
        laser.init();

        //----------------------------------------
        //系统进程类

        //灯光提示初始化
        out_led.init();

        //声音提示初始化
        sound.init();

        //按键初始化
        key.init();

        //显示屏初始化
        screen.init();

        //步进电机初始化
        motor.init();

        //操作系统初始化
        os.init();

        //开始运行操作系统(在后台运行)
        os.start();

        //----------------------------------------
        //运行用户界面
        UI();
    }
    //用户界面初始化
    void UI_init()
    {
        out_led.flash( 5 );
        sound.play( sound.OK );

        current_item_index = 0;
        UI_refresh();
    }
    //刷新用户界面显示
    void UI_refresh()
    {
        uint8 i = 0;
        loop( 4 ) {
            screen.buffer[i] = item_name_list[current_item_index][i];
            ++i;
        }
    }
    //用户界面
    void UI()
    {
        //用户界面初始化
        UI_init();

        //无限循环,运行用户界面
        forever {

            //如果按下模式选择键,选择下一个模式
            if( key.MODE_enable() ) {
                sound.play( sound.NEXT );
                out_led.flash( 1 );
                ++current_item_index;
                if( current_item_index == item_number ) {
                    current_item_index = 0;
                }
            }
            //如果按下功能键,进入当前模式
            if( key.FUNC_enable() ) {
                sound.play( sound.OK );
                out_led.flash( 3 );

                //根据当前选中菜单项执行相应功能
                switch( current_item_index ) {
                    case 0:    function_list.base_function1();
                            break;
                    case 1:    function_list.base_function2();
                            break;
                    case 2:    function_list.base_function3();
                            break;
                    case 3:    function_list.extend_function1();
                            break;
                    case 4:    function_list.extend_function2();
                            break;
                    case 5:    function_list.my_function1();
                            break;
                    default:    //流程不会执行到这里
                            break;
                }
                current_item_index = 0;
            }
            //刷新用户界面
            UI_refresh();
        }
    }

    //当前选中菜单项
    uint8 current_item_index;

    //菜单项数目
    uint8 item_number = [u.const]6;

    //用户界面菜单项元素显示
    [item_number][4]u.code uint8 item_name_list = {
        1, 0x11, 0x0b, 1,
        2, 0x11, 0x0b, 2,
        3, 0x11, 0x0b, 3,
        4, 0x11, 0x0e, 1,
        5, 0x11, 0x0e, 2,
        6, 0x11, 0x0a, 1
    };
}
//=====================================================
//用户功能类
function_list.motor = motor;
function_list.key = key;
function_list.screen = screen;
function_list.sound = sound;
function_list.out_led = out_led;
function_list.pendulum = pendulum;
function_list.laser = laser;
function_list.time = time;

unit function_list
{
    public link unit motor {}
    public link unit key {}
    public link unit screen {}
    public link unit sound {}
    public link unit out_led {}
    public link unit pendulum {}
    public link unit laser {}
    public link unit time {}

    //以下设计了很多功能程序,按照电子大赛B题的题目要求只需展示其中的5个功能
    //通过虚拟函数链接到对应的功能函数
    public link void base_function1() {} = 摆动一个周期平板自动旋转一周;
    public link void base_function2() {} = 托住一枚硬币;
    public link void base_function3() {} = 托住八枚硬币;
    public link void extend_function1() {} = 激光笔静止定位;
    public link void extend_function2() {} = 激光笔自动跟踪;

    public link void my_function1() {} = 自动保持平板水平;

    //空函数
    public void NULL_function() {}

    public void 摆动一个周期平板自动旋转一周()
    {
        sint16 buffer0 = 0s;
        sint16 buffer1 = 0s;
        sint16 buffer2 = 0s;
        sint16 current_angle = 0s;

        uint8 screen_tick = 0;

        forever {
            //按下模式键则退出当前功能, 返回模式选择用户界面
            if( key.MODE_enable() ) {
                sound.play( sound.EXIT );
                return;
            }
            //读取角度并计算平均数
            buffer0 = buffer1;
            buffer1 = buffer2;
            buffer2 = current_angle;
            current_angle = pendulum.read_angle();
            current_angle += buffer2 + buffer1 + buffer0;
            current_angle /= 4s;

            if( current_angle == 0s ) {
                motor.rol_half_circle();
            }
            //显示进程
            ++screen_tick;
            if( screen_tick == 10 ) {
                screen_tick = 0;
                screen.show_s_number( current_angle );
            }
        }
    }

    public void 托住一枚硬币()
    {
        sint16 buffer0 = 0s;
        sint16 buffer1 = 0s;
        sint16 buffer2 = 0s;
        sint16 current_angle = 0s;

        uint8 screen_tick = 0;

        //等待开始
        while( !key.FUNC_enable() ) {

            //读取当前角度并进行滤波
            buffer0 = buffer1;
            buffer1 = buffer2;
            buffer2 = current_angle;
            current_angle = pendulum.read_angle();
            current_angle += buffer2 + buffer1 + buffer0;
            current_angle /= 4s;

            //保持平板水平
            motor.angle = -current_angle;

            //显示进程
            ++screen_tick;
            if( screen_tick == 10 ) {
                screen_tick = 0;
                screen.show_s_number( current_angle );
            }
        }
        sound.play( sound.START );

        //显示等待
        screen.show_wait();

        //用户等待
        time.delay_10ms( 250 );

        //指示操作者开始放手
        out_led.flash( 3 );
        sound.play( sound.START );

        //等待操作者的反应时间
        time.delay_10ms( 30 );

        bool is_ok = false;

        forever {
            //按下模式键则退出当前功能, 返回模式选择用户界面
            if( key.MODE_enable() ) {
                sound.play( sound.EXIT );
                return;
            }
            //读取角度
            buffer0 = buffer1;
            buffer1 = buffer2;
            buffer2 = current_angle;
            current_angle = pendulum.read_angle();
            current_angle += buffer2 + buffer1 + buffer0;
            current_angle /= 4s;

            if( !is_ok ) {
                motor.angle = -current_angle / 3s;
                if( current_angle > 0s ) {
                    motor.angle = 0s;
                    is_ok = true;
                }
            }
            //显示进程
            ++screen_tick;
            if( screen_tick == 10 ) {
                screen_tick = 0;
                screen.show_s_number( current_angle );
            }
        }
    }

    public void 托住八枚硬币()
    {
        //哎 没实现...
        //用前一个函数实现这个功能,效果不太好.
        //没时间了,就这样吧

        托住一枚硬币();
    }

    public void 激光笔静止定位()
    {
        sint16 buffer0 = 0s;
        sint16 buffer1 = 0s;
        sint16 buffer2 = 0s;
        sint16 current_angle = 0s;

        uint8 screen_tick = 0;
        bool is_auto = false;
        motor.is_slow = true;

        //打开激光器
        laser.init();

        forever {
            //按下模式键则退出当前功能, 返回模式选择用户界面
            if( key.MODE_enable() ) {
                motor.is_slow = false;
                sound.play( sound.EXIT );

                //关闭激光器
                laser.init();
                return;
            }
            //读取角度
            buffer0 = buffer1;
            buffer1 = buffer2;
            buffer2 = current_angle;
            current_angle = pendulum.read_angle();
            current_angle += buffer2 + buffer1 + buffer0;
            current_angle /= 4s;

            //按下开始键则控制电机转到目标角度
            if( key.FUNC_enable() ) {
                is_auto = true;
                motor.is_OK = false;
                sound.play( sound.START );
            }
            //判断是否自动跟踪
            if( is_auto ) {
                motor.angle = (sint)seg[(uint)( current_angle + 100s )];
                if( motor.is_OK ) {
                    out_led.flash( 3 );
                    sound.play( sound.OK );
                    is_auto = false;
                }
            }
            //显示进程
            ++screen_tick;
            if( screen_tick == 10 ) {
                screen_tick = 0;
                screen.show_s_number( motor.current_angle );
            }
        }
    }

    public void 激光笔自动跟踪()
    {
        sint16 buffer0 = 0s;
        sint16 buffer1 = 0s;
        sint16 buffer2 = 0s;
        sint16 current_angle = 0s;

        uint8 screen_tick = 0;

        //打开激光器
        laser.init();

        forever {
            //按下模式键则退出当前功能, 返回模式选择用户界面
            if( key.MODE_enable() ) {
                sound.play( sound.EXIT );

                //关闭激光器
                laser.close();
                return;
            }
            //读取角度
            buffer0 = buffer1;
            buffer1 = buffer2;
            buffer2 = current_angle;
            current_angle = pendulum.read_angle();
            current_angle += buffer2 + buffer1 + buffer0;
            current_angle /= 4s;

            motor.angle = (sint)seg[(uint)( current_angle + 100s )];

            //显示进程
            ++screen_tick;
            if( screen_tick == 10 ) {
                screen_tick = 0;
                screen.show_s_number( current_angle );
            }
        }
    }
    //激光笔跟踪曲线,根据一个事先推导的数学公式产生此表格
    [200]u.code uint16 seg = {
          181,  180,  178,  176,  175,  173,  172,  170,  168,  168,
          166,  164,  162,  160,  158,  157,  155,  153,  151,  150,
          148,  146,  143,  141,  139,  137,  135,  133,  130,  129,
          127,  125,  122,  120,  118,  115,  113,  110,  108,  107,
          104,  102,  100,   97,   95,   93,   91,   88,   86,   85,
           83,   80,   78,   76,   74,   72,   70,   68,   66,   65,
           63,   61,   59,   57,   56,   54,   52,   50,   49,   48,
           46,   45,   43,   42,   40,   39,   37,   36,   34,   34,
           32,   31,   30,   28,   27,   26,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5,   14,   13,   12,   11,   11,
           10,    9,    8,    7,    6,    5,    4,    3,    2,    2,
            1,    0,65535,65534,65533,65532,65531,65530,65529,65529,
        65528,65527,65526,65525,65524,65523,65522,65521,65521,65521,
        65520,65519,65518,65517,65516,65515,65514,65513,65513,65513,
        65512,65511,65510,65509,65508,65508,65507,65506,65505,65505,
        65504,65504,65503,65502,65501,65500,65499,65499,65498,65498,
        65497,65496,65495,65495,65494,65493,65492,65491,65491,65491,
        65490,65489,65488,65488,65487,65486,65485,65484,65484,65484,
        65483,65482,65482,65481,65480,65479,65478,65478,65477,65477,
        65476,65476,65475,65474,65473,65472,65472,65471,65470,65470
    };

    public void 自动保持平板水平()
    {
        uint8 screen_tick = 0;

        forever {
            //按下模式键则退出当前功能, 返回模式选择用户界面
            if( key.MODE_enable() ) {
                sound.play( sound.EXIT );
                return;
            }
            sint16 a = pendulum.read_angle();
            motor.angle = -a;

            ++screen_tick;
            if( screen_tick == 10 ) {
                screen.show_s_number( a );
            }
        }
    }
}

网友:
红色

红色绿色蓝色

好啦。

程序:

void
 main()

{

    int test = 34;

    while(1)

    {

        //应该是绿色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