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拿到魏坤示波器,谈点感想

楼主(2011-09-17):
今天上午拿到魏坤示波器,一阵小兴奋,然后开始测试,谈一下自己的感想:
(1)印制板为双面板,能够做到现在的性能,实属不易。
(2)在拿板之前其实并没有去看原理图,直到拿到板子之后才打开原理图,才发现处理器只有一片FPGA,将其性能完全发挥出来了,赞一个。
(3)玩了一个下午,软件中有些许BUG ,留给大家更多的余地去修改。单位有很多安捷伦的示波器,相比之下,我们还有好多的工作要做。
(4)在电源供电上,真的没有想明白魏同学想让我们用几伏供电呢?电路中均为线性稳压器件,如果供电为9V,那么对于5V电源有44%的能量被消耗掉,对于3.3V的电源则高达64%的能量被消耗掉。从板子试验的情况来看,芯片U20 LM2596S-3.3发热量非常明显。估计魏同学想用线性稳压期间降低电源的纹波和噪声,但电源利用效率大大降低。建议:去掉U21,在原电路旁加LC∏ 型滤波器,改用5V供电,交流220V转5V的电源适配器质优价廉,而且还可以用USB供电,非常容易。

网友:
“软件中有些许BUG ,留给大家更多的余地去修改”

。。。。后面那句“留给大家更多的余地去修改”就省略了吧。不然怎么看怎么像拍马屁

网友:
LM2596 难道是线性稳压    ??

网友:
2596是DCDC,兄弟。

网友:
首先,这个是示波仪,不是台式机,便携性是一特出优点。
作为台机,5V适配器容易找,但作为便携机,5V的大容量电池就是不很容易找了,要上7.2V锂电,还是要用稳压器吧。
还有,USB最大才500MA,很难带动示波仪正常工作。

网友:
 LM2596系列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生产的3A电流输出降压开关型集成稳压芯片,转换效率:75%~88%(不同电压输出时的转换效率不同)

网友:
这个DCDC不差吧,虽然国产的价便,用过觉得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lm2596系列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生产的3a电流输出降压开关型集成稳压芯片,转换效率:75%~88%(不同电压输出时的转换效率不同)

lm2596确实是开关型的,发热量也确实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这个是示波仪,不是台式机,便携性是一特出优点。
作为台机,5v适配器容易找,但作为便携机,5v的大容量电池就是不很容易找了,要上7.2v锂电,还是要用稳压器吧。
还有,usb最大才500ma,很难带动示波仪正常工作。

同意,但是真的要做便携仪器的话,在设计上就不那么考虑了,你看一下DSO203,就相当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使用9V供电的话,那么发热的不是LM2595,而是ASM1117-5.0,所以我在好多帖子中说过电源建议使用7.5~8V的稳压电源,最好不要超过9V,极限不要超过10V。也就是两节锂电池串联的电源。

网友:
相比成品优利德-UT81A这个示波器怎么样?

网友:
为什么发热在1117-5lm2595不发热吗。建议用kiss-3r33dcdc模块吧。非线性的几乎不发热 输出电流3A。肯定满足这玩意玩意的供电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发热在1117-5lm2595不发热吗。建议用kiss-3r33dcdc模块吧。非线性的几乎不发热 输出电流3a。肯定满足这玩意玩意的供电需要。

白菜芯片是个不老的传说

网友:
回复 网友D:

2596就是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