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阳 安泰信廉价示波器怎么选择?

楼主(2011-09-18):
但从价格和性能上面看,都差不多,哪个质量好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择示波器最主要的要看示波器的采集速率和视频带宽。,安泰信的好像见得多

网友:
都不怎么样

网友:
他们应该是一家吧,还真像2楼说的那样,都不怎么样!!不直接国产,想凑合就弄个普源吧!

网友:
普源的不错,不太了解鼎阳和安泰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