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上用串口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1-09-18):
用的VM6.0.2 + redhat5.0 server
按照网上的步骤,添加VM串口,配置minicom参数
最终minicom能打开,但就是收不到开发板发上来的数据
而在真实的linux环境下,是能用minicom收到的

vm串口的三种方式都试过了,都收不到数据!!

不解,急,求解!!

楼主:
下面这个测试我做了,没能成功

-------------------------------------------------------------------------------------------------------
如果想要将串口数据输出到一个文件,选择 Output to file,然后next,选择输出文件,该文件是一个txt文本文件。启动虚拟机后做个测试,在命令行中执行:
echo "asdf" >> /dev/ttyS0,

然后打开输出文件,即可看到串口输出的字符串asdf。

-------------------------------------------------------------------------------------------------------
摘自:
http://www.cnblogs.com/image-eye/archive/2011/08/16/2141586.html

网友:
换新版本的VMware试试,我用7.0的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新版本的vmware试试,我用7.0的没问题

谢谢,我用的8.0
对ubuntu可行,但redhat就不能用

楼主:
此问题已解决,记录一下成功解决方案
用VM8+RedHat5
网络选为桥接,注意是桥接
将网上邻居中的虚拟网卡(两个)都改为自动获取IP,然后重新连接
在RedHat5中选择 系统->管理->网络
在网络配置中,取消激活,在激活
就能上网了
如果还不行,重启虚拟机,或重启host在打开虚拟机就可以了

网友:
root用户才能发串口。

网友:
为什么不用开源的virtualbox,效果也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于串口问题
用VM8+RedHat5 server这个组合,就没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谱没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