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中编译xdata的问题

楼主(2011-09-18):
xxx.c中-----------------------------------
include"xxx.h"
int8u xdata TempBuff[SECTOR_SIZE];

xxx.h中-----------------------------------
extern int8u TempBuff[SECTOR_SIZE];

编译出现错误,说是TempBuff重复定义了,但事实上应该是没有重复定义的。把xdata删除或者改成data就通过编译了。
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1,extern int8u xdata TempBuff[SECTOR_SIZE];

定义的变量在外部存储区,
声明的变量却在内部存储区,
如果不报错就是编译器有问题

2,把xdata删除或者改成data就通过编译了

C51的变量默认存储在内部数据存储区,也就是说默认的关键字是data
char i 跟 char data i 是等价的
你把xdata删除或者改成data就是把变量定义在内部数据存储区了

楼主:
已经搞定了,原来.C和.H必须同时为xdata
xxx.c中-----------------------------------
include"xxx.h"
int8u xdata TempBuff[SECTOR_SIZE];

xxx.h中-----------------------------------
extern int8u xdata TempBuff[SECTOR_SIZE];

这样就通过编译了

谢谢大家

网友:
LZ 在百度或者论坛里面搜索
Keil–C51 编译器用户手册
好好看看吧,很有用的
上传过很多回了就不再上传了

网友:
定义和声明一致就OK。

网友(2013-05-05):
又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