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问题求助!旧病复发,一停转步进电机就解锁!

楼主(2011-09-18):
想学习做雕刻机,
先把线路接了起来。
57步进三个;最便宜的TB6560三轴一体板一块;电脑12v开关电源做主电源。
安装设置完全按照说明。
手动,步进电机运转正常;
导入G代码,运行正常,电机运动也对;
但是。。。。。
用mach3
控制界面在“紧急复位”闪和不闪的时候电机都不锁定,轻易可拧动;
换mach2
经过设置一切正常。

1,
mach3重装过了,开始是驱动板卖家给发的版本,换用本站版本,正常了一天,又不行了。
电脑也换过。
2,
mach3下:点击 紧急复位,电机会锁定几秒,然后就自由了
mach2,一直正常。
使能脚是 14,设置没问题,正反向都试过。
mach2能用,应该不是驱动板子的问题。
3,
测了一下驱动板,(我的板子是低电平使能的
设成高电平电机就转不了了)
电机运转的时候 en脚0v
电机不动的时候是3。32v
直接测量并口14脚 5v
电机运转时0v
点击应急停止
瞬间0v 然后恢复5v
如果使能信号引脚或者电平设置不对
电机根本不能运转
现在电机可以转,就比较怪异了

网友:
那就别用MACH3了,我也是没学会MACH3,一直用MACH2

网友:
试试用24V看,貌似57电机是24V的,BT6560是12~40V3.5A

楼主:
实际使用当然要上高电压了
不过只是接几个电机试试,12v也可以吧
转的时候用手停不了

网友:
步进驱动接线错了?
接了啥线到驱动使能端?

网友:
我倒觉得如果在安全生产的角度看紧急停止之后,电机不锁定才是对的。假如机器动的时候你的手进去了,按了紧急停止,如果电机全都锁定了,你的手卡在里面出不来了怎么办?

楼主:
正常情况下,急停后是解锁的,运行停止时应该是锁定的。
mach2下完全正常,应该能排除接线问题吧?
怀疑mach2 mach3输出信号不一样

mach2使能端持续电平,mach3只是脉冲电平,需要接口板有触发器电路。

网友:
急停不锁定,有惯性,Z轴也会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