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东西发现Mini DVD的电池鼓起了,放不进机器了但能放进充电器,现在充电会不会爆炸啊

楼主(2011-09-18):
上次充电是一年前的事了,估计是过放导致鼓起了,刚才用力压压也能放进机器了,但是不敢充电,怕爆炸或起火;

1 (原文件名:照片 030.jpg)

2 (原文件名:照片 031.jpg)

另外如果不能用的话怎么处置好呢?不能随便丢到垃圾桶吧,万一爆炸了伤着收拾垃圾的大叔大妈也不好吧

网友:
鼓包了离失效也不远了.爆炸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将我对付这种电池的绝招教给你,找一台可调压及调电流的真流电源,将电压调到4.2V

电流调到10mA充电充满后正常使用到没有电再按上述方法反复充5次左右鼓包就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鼓包了离失效也不远了.爆炸的可能性不大.

不爆炸就好,就怕放在家里不安全,失效就失效了,反正也没用过。

回复 网友B:
将我对付这种电池的绝招教给你,找一台可调压及调电流的真流电源,将电压调到4.2v
电流调到10ma充电充满后正常使用到没有电再按上述方法反复充5次左右鼓包就没有了。

谢谢你的绝招,恒压恒流电源没有,我也不折腾了,只要不爆炸先放着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将我对付这种电池的绝招教给你,找一台可调压及调电流的真流电源,将电压调到4.2v
电流调到10ma充电充满后正常使用到没有电再按上述方法反复充5次左右鼓包就没有了。

改天俺试试看是否有效。。

网友:
锂离子电池会炸,锂聚合物电池不会。
锂聚合物电池出问题的现象就是膨胀。

网友(2011-12-19):
回复 网友B:
将我对付这种电池的绝招教给你,找一台可调压及调电流的真流电源,将电压调到4.2v
电流调到10ma充电充满后正常使用到没有电再按上述方法反复充5次左右鼓包就没有了。

这个办法不可行啊

网友(2014-03-08):
楼主还是不要用了吧~

网友(2015-11-18):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