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弄过美的空调扇阿.自家的空调扇坏了,应该是主控板挂了.顺便鄙视1下美的,居然是阻

楼主(2011-09-18):
故障就是,风扇吹风,调档都正常,但是,1开摆风,或者加湿,0.5秒内就自动断电了.拆开1看,我搞,600多的风扇呢,居然连变压器都舍不得用,是用1.2UF的安规阻容和0.6uf的小安规搞的.单片机是HT的.
基本判定是主控板问题了.因为我把摆风和加湿的电机插头都拔掉,这样主控的摆风和加湿输出的2根控制线就是悬空的了.就留1个主风扇电机和1个主控板.然后开机,调速,关机,都正常,但是1开摆风,或者加湿,0.5秒内就自动断电.
这个开关某个功能,是由 ST z0607 双向可控硅控制的,一共有8个这个东东,图中黑色长得像三极管一样的就是了.原先怀疑是这个坏了,但是想想,我都悬空无负载了,应该不会是这个吧??会不会是阻容那边,负载能力不够??
图片是借用淘宝上的.自己拍照技术不行,哈哈

主控板 (原文件名:1.jpg)

正面1个小安规,背面1个大安规.TMD,大几百的风扇,1个变压器都舍不得上

美的ACS120—D2R单冷空调扇

楼主:
有没有修过这东东的童鞋啊???

网友:
美的的东东是不怎么好,都是小电子厂代工做的.我怀疑主要电机才是美的自己开发的.就是品牌太有影响力了.

网友:
先查查阻容压降部分电路啊!就是测一下那个16V的大电容上的电压不是稳定。测量时焊两根线出来接到万用表上吧!注意安全。看图片板子上是用了个稳压管,这个管子不好也有可能的。

网友:
换了那个降压电容,,,包好.........

楼主:
请教1下,为什么是2个阻容呢,正面1个小的安规电容,背面1个大安规

楼主:
大安规边上是大功率电阻,2W的样子.那个小安规做啥用呢??

网友:
小安规滤波,,大安规降压.......大安规应该有0.5uf或以上...一般不超过2uf

楼主:
多谢发哥,大安规是1.2UF好像,我怀疑这个玩意不经用的原因是长时间上电,因为他没有机械开关的,电源插上去,他就一直工作的,按键就是普通4脚的那种,轻触开关,电源开关也是软开关.
所以后来美的出了1种,其他都一样,就是多增加了1个机械电源开关,可以彻底断电

网友:
没有机械电源开关的电器都是垃圾电器

网友:
不经用是因为那个大安规质量不好(包括RIFA,PHILIPS,等牌子的安规电容都一样),,使用一段时间后,容量都下降...,你试试找个7.80年代的铁壳油浸电容试试,,,保证比你这个机器的电机长命......你也可以装个机械开关啊,,,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31744&bbs_id=9999
用这个换掉那个大安规怎么样??

楼主:
可能不行,容量太大了,电火花太吓人了

网友:
铁壳油浸那种也有1-10uf容量的啊...找个1uf的装上就可以了,,,不过重要的是,,看看内部够不够空间放得下电容,,至于开关的容量,,,不用担心,,换电视机用的那种,,,电容加开关10块不到.......

网友:
国内又没要求待机功耗,阻容降压便宜哦,变压器多贵哦,出口的可能会上非隔离开关电源

网友:
况且美的的控制板都是外购的多,唉阻容降压不好搞,那个降压电容容量会变小,不知道别人一般用那个公司的电容,可以解决容量变小的问题

楼主:
今天把那个安规电容拆1来1测量,狗日的,只有340NF.美的我看是迟早倒闭了

网友:
这种产品太烂了,特别在南方加湿降不了温的。

网友:
以前用过一个这个型号,一年之后直接扔了,那个电源按键简直就是垃圾,按了不到一年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