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96和电脑的通讯

楼主(2011-09-18):
在坛子上下了不少东西,参考了其他酷贴的内容,自制了一条F196 usb转232红外光隔下载线,总算是能连上了,

楼主:
参考的酷贴是:Fluke 87-IV;89-IV;187;189红外数据线制作及上位机软件,下图是上载到电脑的波形

网友:
详细说说啊!不知道通过红外能不能启动开机的。我有个199的,现在开不了机。都说是键盘有问题。

楼主:
通过红外不能开关机,但可以在SCOPE和meter和RECORDER当中切换,我的表也出现过2次键盘问题,但都已经修好了,它的键盘FPC做的是有问题,很容易故障!

楼主:
我的通讯很不稳定,更多的时候是读数据到99%或100%的时候出现通信错误,正要请教坛子上的高人,

网友:
你的键盘问题是送修的吗?一开始是无法在电压表和示波器切换,仅仅是这样的话照着做一个到也解决了。可现在是机都开不了。

楼主:
自己把键盘PCB拆下来用万用表查查吧,你会找到短路的两个脚的,但要确定故障点很困难,
要靠一定的运气了,还好我两次运气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