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 SD卡wav 播放器雏形完成,请各位指正

楼主(2011-09-18):
一直想制作一个自己的wav播放器,在参考很多前辈的制作经验后,终于出声了,很是激动。。。

单片机选用的是ATEML的 AT91SAM7S128,因为它有现成的I2S接口,很方便和DAC连接,DAC采用的是CS4398,LPF部分采用的是阿莫以前发表的复杂供电CS4398制作,程序部分参考 http://embdev.net/articles/ARM_MP3/AAC_Player,制作过程借鉴了很多前辈的经验,特此感谢。。。

目前这个只是一个雏形,一定有很多不足,希望有高手来指出不足,将其完善。。。

楼主:
回复 楼主:

接线说明

串口   AT91C_PA5_RXD0  接串口模块 RX
       AT91C_PA6_TXD0  接串口模块 TX

液晶模块 162A, 采用8位数据接口
      LCD_RS        PA30
      LCD_RW        PA2
      LCD_EN        PA0
      Bit_0        PA1
      Bit_1        PA3
      Bit_2        PA<29
      Bit_3        PA27
      Bit_4        PA25
      Bit_5        PA7
      Bit_6        PA8
      Bit_7        PA10

I2S   AT91C_PA15_TF   WS        (CS4309 - LRCK)
      AT91C_PA16_TK   SCK       (CS4398 - SCLK)
      AT91C_PA17_TD   DATA     (CS4398 - SDIN)
      AT91C_PA31_PCK2 MCK       (CS4398 - MCLK)

楼主:
SD卡文件说明,采用一级目录的方式,即根目录下为专辑目录,程序只读取根目录下的一级子目录,根目录下的文件忽略

按播放键进入目录,再按播放键开始播放。

一下是源码,在keil 3.5 下编译

楼主:
回复 楼主:

按键说明

后退 PA20
停止 PA19
播放 PA24
前进 PA23

源码如下

网友(2013-09-03):
LZ你好。刚看到你的帖子。本人也在筹划一套WAV播放器,原来考虑用“ATMEGA32+VS1053+SD卡”的方式得到I2S输出。由于SD卡和VS1053都占用SPI口,担心SPI向VS1053发送数据的速度跟不上,播放时出现卡音现象。你的方案明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请问,你的作品播放效果如何?发布的源码是否为完整的工程文件?能否给我发一份完整的原理图?
我的邮箱为 chujidashi@163.com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