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低通滤波,方波转成正选拨衰减严重,求助

楼主(2011-09-18):
打算做一个LCR电桥,我CD4013分频4倍得到90°和0°的方波,这个没问题,,,,但是经过两个低通滤波器之后,衰减比较严重,当我输入500HZ的时候(截止频率在670HZ左右),输出正选拨峰峰值最大只有50mv左右,请问正常吗?    频率越低输出的幅度越大 250HZ的时候可以达到300mv

   电阻由于没有2K的,我用的2.4K的,所以截止频率在670HZ左右。 请各位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將低通滤波器之电阻增大而电容減小。串联于2KΩ的104太小了。

网友:
截止频率过低。

楼主:
回复 楼主:

  好,我改成20K加103的试试先

楼主:
问题找到了,确实如2楼所说,,,,实验室的哥们儿吧24K的电阻袋子标成了2.4K!!!!!!!! 我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