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长时间不定位问题

楼主(2011-09-18):
应用的瑞士的gps模块,spec上说冷启动时间为40s,但在室内和车上实测的时候出现过一到两分钟才定位的情况。
问题:
1、是什么影响了GPS模块的冷启动时间?
2、馈电对GPS的LNA影响有多大?会导致长时间不定位么?

网友(2011-10-18):
1.保证模块,天线供电正常
2.GPS信号强度
3.GPS模块的不同对GPS信号强度要求不同,我现在使用的是台湾鼎天的GPS模块,对信号要求是4颗星 CN在38-42,冷启动就可在理论时间搞定
4.馈线的阻抗一般都为50欧,要是你买的差点线材,你就危险咯,会对信号有很大的衰减,同样的硬件接上差别大的馈线,你查看下CN就知道严重性了。
5.GPS模块定位:完全取决于电源和GPS信号强度

网友:
一般来说是天线接收能力弱,或是你的输入匹配太差。

网友:
可能接收信号差,加大接受频率。

网友(2011-12-20):
那请教下各位,如果我在RFIN的位置用很短(5mm左右)的一根跳线接到天线的BNC座子,影响会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