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解PT2262时,程序中允许脉宽的误差设在多少比较好

楼主(2011-09-18):
比如说实际脉宽是100us的话程序使用的最小脉宽为80us最大为120us.按这样20%算比较好还是按30%或就10%

网友:
20% 就可以了。大于20%可以认为是不合格。。。

30%就太大了。
10%~~纯属给自己找麻烦。

楼主:
嗯,谢谢LS的建议

网友:
我用MEGA48是这样做的。
定时器0定时定为50微秒.
收到数据头后开引脚电平中断
时间大于300微秒为宽脉冲,小于300微秒为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