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路由器求帮助!

楼主(2011-09-18):
请路过的大侠们帮帮俺们穷书生!如何把无线路由器刷机,用途;做wifi小车用!!

网友:
什么路由器,要刷成什么固件,得说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路过的大侠们帮帮俺们穷书生!如何把无线路由器刷机,用途;做wifi小车用!!

刷路由最好也准备个串口线,要不玩不下去

网友:
TP3420v1/迅捷fw300r/TP841v7/水星mr300rv2等,能刷openwrt,串口线就行,或者找个usbasp做一个spi flash编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路由器,要刷成什么固件,得说清楚。
很多人都这么问问题, 真不知道怎么想的.话都说不明白,想帮都没法帮

楼主:
不好意思 前几天有事没上网!我想刷来做WIFI小车用的做到这一步就无从下手了  望各位指教一翻,介绍一下那种比较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