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49模拟I2C和用149模拟I2C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09-19):
用249模拟I2C和用149模拟I2C有什么不同,我用了149模拟I2C来读写24C64完全正常,但是采用249来模拟的时候同样的程序总是读写不成功,哪位大侠帮帮忙,我已经修改了程序中的头文件,将原来的149头文件改成了249头文件,是不是系统时钟问题,还是他们两之间存在其他差别???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很急急急急急~~~~~~~~~~~~~~~~~~~

网友:
既然用了249,就别模拟了。

网友:
很显然,249比149快,先看看时钟方面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硬I2C模式,但是需要与AVR通讯,现在我是做从机,主机发送过来的地址后,我这边一直给不出应答信号?我用另一个MSP430做主机,可以通讯,但是发现主机发送的地址本来是0X48,但是从示波器上看到的确实发现地址高位的4前面莫名少了一个0位。居然从机也能接到数据,而且还给出了应答。真是奇怪。需要说明的是AVR用的5V,而430用的是3.3V。这样两个之间的通讯会不会受这个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