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上微安级的电流有无检测的可能和必要?

楼主(2011-09-19):
传感器为开关型输出,待机时呈高阻状态,电流5~10uA左右;导通时电压降在0.x伏~3.x伏之间,所以能触发光耦。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区分待机时的线路中10uA和线路断路这两种状态,即,在传感器导通和高阻截止状态之外我还想知道第三种状态:信号线断开。

我打算用两个三级管串级把待机时的数uA放大以驱动另一个光耦,但又担心现场对双绞线的共模干扰会导致误动作。请问有无低成本和可靠的方法来实现,比如把双绞线改屏蔽双绞线?

网友:
串电阻
BTW:逛了这么久,第一次沙发,庆祝下

楼主:
谢谢顶贴。

不过不好意思,前面忘记提了,待机时传感器开关两端的电压不能小于5VDC(猜想传感器的输出应该就是一个晶体管开关的集-射极),所以串电阻以检测电压的方法就不嫩用了。

btw,刚又想了一下,似乎区分线路中10uA和线路断路这两种状态没多大意义,现场的干扰很容易就会在线路中造成微安级的电流,如果是毫安级的待机电流就好处理多了。

网友(2013-06-27):
你好,请问检测微安级电流你用什么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