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word字体中,如初号和72号的具体规格到底是多大啊,是多少×多少像素的呢?????????

楼主(2011-09-19):
如题,早上用想用取模软件生成一个42×64大小的汉字,但一直没生成相似大小的字。看看了设置,有许多字号和字体,,百度了一下也没找到具体字体

的规格????

另:怎么把一张27k的bmp图片弄到1k左右呢,27k的图片取模软件打不开啊,ps了半天没搞定,求助...

网友:
汉字都是正方形的!

网友:
矢量字体,不是点阵

网友:
中午没事编了一个小程序,看看能用不?

网友:
72磅  约  25.44m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软件很好用

用什么写的啊,我也得学习一下上位机软件了

楼主:
初号=42磅=14.82毫米
小初=36磅=12.70毫米
一号=26磅=9.17毫米
小一=24磅=8.47毫米
二号=22磅=7.76毫米
小二=18磅=6.35毫米
三号=16磅=5.64毫米
小三=15磅=5.29毫米
四号=14磅=4.94毫米
小四=12磅=4.23毫米
五号=10.5磅=3.70毫米
小五=9磅=3.18毫米
六号=7.5磅=2.56毫米
小六=6.5磅=2.29毫米
七号=5.5磅=1.94毫米
八号=5磅=1.76毫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能否写一个测试一下某个字号汉字的宽和高呢?如:18号字,我:我用取字模软件生成后是24×24点阵的

这个24是怎么弄出来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哥能否写一个测试一下某个字号汉字的宽和高呢?如:18号字,我:我用取字模软件生成后是24×24点阵的
这个24是怎么弄出来的呢?
不用软件,可以计算出来, 一般屏幕默认设置的dpi (dot per inch) 是96 , 而72磅是1英寸, 所以
18 号字对应的像素是  (18/72)*96 = 2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