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在操作系统中 双重事件怎么去运行

楼主(2011-09-19):
请问大家
void Com_Task( void *Task_Parameters )
{
xSemaphoreTake(Com_Semaphore,portMAX_DELAY );
xQueueReceive(ADCEventHandler_Queue,&comdatatemp,portMAX_DELAY);//等待有效的输入

COM线程收到通信中断产生的信号量 和收到了ADC的采集数据队列 在去运行
这种双重事件可行吗

网友:
不太明白为何不可,只要在所的相关的任务中按相同的顺序调用,
以防止死锁即可,但是我觉得最好能用事件标志组来同步这样的
两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