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EM78P447芯片RAM的仿问?????????????????????????

楼主(2011-09-19):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请问一下几个寄存器的地址是如何定义的,我知道通过RSR的第6位和第7位可以选择任何一个bank,但是它们的具体地址是多少呢?这个好像跟PIC的内部有点不一样啊!

网友:
RSR的第7位第6位
       0    0     bank0
       0    1     bank1
       1    0     bank2
       1    1     bank3

bank0中的20H  bank1中的20H为不同的地址

定义数据可以这样
xx_b0    equ  20h

xx_b1    equ  20h
这样使用RAM就能容易的分清用的是哪组bank里的数据了, 以免调数据时发生错误

记忆中是这样

楼主:
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但是上面的那个表格还没有说明白它的内部各个寄存器的地址,请问一下那位大哥有它内部结构的一下图表啊!能共享一下吗!谢谢

PIC的就映射的清楚:

楼主:
请问大家有没有!能帮一下忙吗!

网友:
PDF上都有啊,可能没有PIC的人性化。
但是义隆上的资源比较少,用法简单。PDF看一遍就都能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