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凑热闹:主轴朝天能否解决小雕刻机给大盒子开孔问题?

楼主(2011-09-19):
外行凑热闹:主轴朝天能否解决小雕刻机给大盒子开孔问题?

之前说过主轴朝前的方式,没有听到回音。自己猜测是小机器龙门架支撑力和抗扭力矩都不够,所以当镗床似乎不给力。

主轴朝天就没有力矩问题了,只是Z轴电机对于超大的面板有些碍事。

我个人瞎猜,这样做由于XY轴的距离远,加工精度会下降。但是机箱开个塑料孔,精度达到0.5mm就差不多了吧?

内行的大侠们来给指正一下,这个想法可行否?

网友:
选择工件固定,刀具运动的雕刻机才行
当需要大行程时,必须将工件重新装卡, 后果就是不能一次加工了,精度低了.
你到底要多大的行程,买个便宜的铣床加个光栅尺不就行了吗?普通铣床也就2万多.

网友:
移动龙门的雕刻机主轴朝前应该可以,没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择工件固定,刀具运动的雕刻机才行
当需要大行程时,必须将工件重新装卡, 后果就是不能一次加工了,精度低了.
你到底要多大的行程,买个便宜的铣床加个光栅尺不就行了吗?普通铣床也就2万多.

不是行程问题,而是被加工的机壳尺寸比较大,超过主轴朝下时到托板的间距,于是就无法放入工件了。朝天就没有托板碍事了。

网友:
朝天或者朝前,这样的想法自己都没想到过,有了这种想法,扩展雕刻机的使用范围还是很有帮助的,学习了:)

网友:
请楼主搜索下卧式CNC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楼主搜索下卧式cnc

搜索过淘宝,看到基本机型都是若干万以上的。
不过我说的方法是针对塑料机箱这样的软材料,而且是利用工装可以固定在雕刻机上方空间的,不需要镗床那样强固的底座。
原先说的朝前布局,会有垂直水平都精度下降的问题,因为加工受力点与机器支撑结构之间各向都存在较大的扭转力矩。而向上加工至少在垂直方向上力矩已经减小了,在平行于龙门架方向上扭转力矩也较小,主要是龙门架行走方向上力矩最大。似乎可以通过降低龙门架行走方向上的进刀量和行走速度来减少误差。
我这个想法是针对小机器加工大盒子的外面的,对于业余玩家而言,有这样的需求,但是作业量肯定很小。盒子越是大需求越少。或许这方法可以用来在现成的大平面上做上浮雕去。

ps:设想一个最典型的应用,用例如AMCNC-01在你的笔记本正面板上雕刻你自己的标记或你公司的标记。绝对特立独行,令你鹤立鸡群。当然要细线刻,而且要用彩色蜡笔之类填充刻痕。还有你若能模拟出IPAD2的背面曲面,也可以刻类似图案上去的。因为刻标记并不一定在中心位置附近,你都无需担心Z轴电机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