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格 XX”与“XX空格”

楼主(2011-09-19):
从串口接收数据,数据格式是:“空格 X X 空格”(比如说是四个字节)
想要只显示“XX”(2个字节)
         do
          {
            while(RXIF==0);
            RXIF=0;
          }while((BUF^0x20)!=0);

for(i=0;i>3;i++)
{
            while (!RXIF );
            buf = BUF;
            RXIF = 0;
}
这样貌似读出来可能是“空格 XX”(3个字节)或“XX空格”这3个字节。
想读出来的是“XX空格”这3个字节,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我邪恶了,以为楼主要说的是XXOO和OOXX。

网友:
LZ能把第一个空格换成$不?你这样开头和结尾全是空格。如果不严格控制数据流很容易出错。用$起始的话会容易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数据格式不是我控制的~

楼主:
想到一个方法:如果第一个是空格,整个数组左移一位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