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lwip中的关于netconn接口UDP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19):
问大家一个问题,下面是我ucos+lwip中的关于netconn接口UDP通信,先能接收到数据,一发送数据就死机。找了两天都没有找到问题,郁闷。TCP通信都是没有问题的。
{
    static struct netconn *conn;
        static struct netbuf  *UDPNetbuf;
        static struct ip_addr *addr;
        static unsigned short port;
        unsigned char Array[50];
        int DataLen,i;

        conn = netconn_new(NETCONN_UDP);       /* 创建UDP连接  */
        netconn_bind(conn, NULL,23);

        while(1)
        {
                UDPNetbuf = netconn_recv(conn);                                //接受数据
                addr = netbuf_fromaddr(UDPNetbuf);
                port = netbuf_fromport(UDPNetbuf);

                netconn_connect(conn, addr, port);

                netconn_send(conn, UDPNetbuf);

                netbuf_delete(UDPNetbuf);
        }

楼主:
还是我自己来。问题得到解决:
{
        static struct netconn *conn;
        static struct netbuf  *UDPNetbuf;
        static struct ip_addr *addr;
        static struct ip_addr destip;
        static unsigned short port;
        unsigned char Array[50];
        char *pTemp;
        int DataLen;

        conn = netconn_new(NETCONN_UDP);       /* 创建UDP连接  */

        netconn_bind(conn, IP_ADDR_ANY, 23);

        while(1)
        {
                UDPNetbuf = netconn_recv(conn);                                //接受数据

                addr = netbuf_fromaddr(UDPNetbuf);
                port = netbuf_fromport(UDPNetbuf);
                destip = *addr;

            netconn_connect(conn, &destip, port);

                netbuf_copy(UDPNetbuf, Array, UDPNetbuf->p->tot_len);

                Array[UDPNetbuf->p->tot_len] = '\0';

            UDPNetbuf->addr=&destip;

        UDPNetbuf->port=port;

            netconn_send(conn, UDPNetbuf);

        netbuf_delete(UDPNetbuf);
        }
}

网友:
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不能直接转发。。。

网友:
楼主,你的是什么版本啊....我也调了n天..就是发送数据死机..我的是1.2.0版本..你的TCP通信可以贴出来看看不?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是UDP,TCP是类似。

网友:
这个是TCP的
{
    struct netconn *conn, *newconn = NULL;
    struct netbuf        *TCPNetbuf;

        UARTprintf("TCP_Test_task\n");

    conn = netconn_new(NETCONN_TCP);      /* 创建TCP连接  */

    netconn_bind(conn,NULL,80);           /* 绑定本地地址和监听的端口号 */

    netconn_listen(conn);                 /* 进入监听状态 */
    while(1)
    {
      newconn = netconn_accept(conn);    /*阻塞当前进程到有数据接收 */
      if(newconn != NULL)
      {
            if((TCPNetbuf = netconn_recv(newconn)) != NULL)
            {

                netconn_write(newconn,(void *)http_html_hdr,sizeof(http_html_hdr),NETCONN_NOCOPY);
                                           /* 发送头部数据  */
                netconn_write(newconn,(void *)indexdata,sizeof(indexdata),NETCONN_NOCOPY);
                                           /* 发送实际的WEB页面 */

                netbuf_delete(TCPNetbuf);
            }
            netconn_close(newconn);       /* 关闭连接   */

          while(netconn_delete(newconn) != ERR_OK)
            OSTimeDlyHMSM(0, 0, 1, 0);
      }
    }
}

网友(2012-01-17):
我的也是UDP不通

网友(2013-11-08):
强烈请求楼主开源

网友(2014-01-17):
楼主udp怎么搞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