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老烧,怎么才能做到空载保护?

楼主(2011-09-19):
RT,已经烧了好几个水泵了,都是工人忘记关水泵,结果把井抽空水泵也烧了,所以想请教下各位大侠,怎么才能做到空载保护?

网友:
检测电流变化,超过一定时间断电并报警。

网友:
有水时叶轮部分的壳体有水散热,温度正常
无水时叶轮部分的壳体没有散热很快温度就升高

网友:
1楼的不实际,2楼测温度比较好.

楼主:
市场上没有现成的组件么?过载保护器很多,但是欠流保护器基本没有,哭。。。。

网友:
定时不就完了吗

网友:
不好意思,我司正好做这种水泵欠载保护器,130一个,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不知道算不算广告,就不留联系方式了。回帖联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定时不就完了吗

上次定时了,结果没抽够水又开,后来水抽干了时间没到,幸好发现及时,要不几千大洋的深井泵又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司正好做这种水泵欠载保护器,130一个,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不知道算不算广告,就不留联系方式了。回帖联络吧。

能不能发电资料?怎么联系?我邮箱hl1200aa@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原理.

网友:
在水管任意位置装个流量开关磁阀,后面用接触器搭个控制电路,Ok

网友C:
底部固定一个浮子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90385914&
本来以为这东西可以用,准备切换到手动模式,但是后面发现了一句话很杯具

B、在手动模式下按启动或停止键,控制器对电机进行启动、停止控制。注意在此模式下,本控制器只对过载、缺相进行保护,不受水位或压力控制,空载不保护。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657430362&
这个东西不知道行不行?貌似可以设置,在外面加一个带漏电开关的空开应该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底部固定一个浮子开关就可以了。

引用图片

关键是我的水泵离电箱300多米,杯具吧。

网友:
用水压开关或水压传感器监测水压,数值很低就断电。

网友:
养猪不容易呀. 另搭车问题个问题.

10年前的老沼气池(就家庭的那种,几头猪),现漏气.现在把里面的东西弄出来维修.
有什么泵可以抽?

网友:
回复 网友D:
1楼的不实际,2楼测温度比较好.

我认为测电流很合适啊 , 带载抽水一个电流,空载一个电流,很容易就识别并保护,反而温度变化缓慢,并且需要SENSER紧贴着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养猪不容易呀. 另搭车问题个问题.
10年前的老沼气池(就家庭的那种,几头猪),现漏气.现在把里面的东西弄出来维修.
有什么泵可以抽?

貌似工地那种抽泥浆的可以。

楼主:
测温度不现实,深井泵都是丢到30几米深的水井里面的。

网友:
电机保护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机保护器

电机保护器只保护过载和缺相。。。

网友:
往进水管里面装个探针有水就抽,没水就延时一会儿断电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G:
貌似工地那种抽泥浆的可以。
嗯.先前也是想着类似的.但只想到抽混凝土的.但觉得那个可能太贵不可行.
有空去了解下要多少钱. 这个沼气池是老爸用肩挑出来的.现在不可能再让他这么干了.

网友:
浮子开关+ 温度 一起用吧

网友:
还是认为检测电流切合实际,用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流比较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还是认为检测电流切合实际,用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流比较简单>>>>>>>>>>>

有木有数字式的电流互感器?我也来做个看看。

网友:
电机里面不是有一种温度保护电阻么。线圈温度超过75度就保护了。

网友I:
流速开关,这个我有,不过要近千元。直接检测水管有没有流速,流速低于设定值则会输出一个开关点,这个专门就是保护泵的。

网友:
谁说没有欠流保护欧姆龙 SAO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养猪不容易呀. 另搭车问题个问题.
10年前的老沼气池(就家庭的那种,几头猪),现漏气.现在把里面的东西弄出来维修.
有什么泵可以抽?

当然是找抽大粪的那些,利用发动机的进气孔,产生负压,把东西抽到他的大铁罐里面了。

网友:
在出水口放置一个温度检测装置(NTC,PTC,PT100,18B20....)然后紧挨着温度检测装置放置一个功率电阻.让功率电阻发热,检测温度.
当水流时,温度不会升高.
当然你在出水口改造一个微动开关也行. 反正检测是否出水来判断电机是否空转

网友:
我做过类似产品,配电箱离得近的话就用浮子开关,离得远就检测电流,可惜是老产品了,资料、测试参数等都没有了,你可以按我的思路试下,效果挺好

网友:
再高级点可以检测出水口压力

网友:
装个流量水保护开关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电机保护器
电机保护器只保护过载和缺相。。。

错了,现在的电机保护器功能很强大的,他说的电机保护器是电子式的,也不贵,大概300左右一个,很好地,我用了至少有200个了。

网友:
你的电机不带变频器吗?

网友:
检测水泵出水口,没有水就停车

网友:
以前装冷库压缩机 有电流保护 电子式的 可以手动设置保护电流  还是品牌的 做工很好  那东西上面有个洞  在洞里绕几圈就可以起到感应电流作用 多绕几圈动作电流就高  正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德力西  也许是别的牌子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搞错了 那个不是电子设定电流 他是有固定动作电流 不过可以通过调整洞内绕线圈数来设定动作电流  断开不会自动复位的 还要一个交流接触器
     兔水压的热水器内有个磁铁 外部有个磁感应开关 有水就导通 无水就断开 那感应开关才二元一个 设计个水流感应是灰常简单的 。。成本可能几快钱   那个磁感应开关允许通过的电流不会太大 应该可以加继电器控制

网友:
为什么测电流不行?好像只有测电流简单可靠

网友:
既然防止水泵空载,那就检测出水管有没有水是最简单的,在靠近配电箱的水管位置,加个止回阀和三通,在三通那里装根金属探针,探针接控制器,没水延时关断水泵,延时一段时间后,水井水位上升,再自动打开水泵,没水再停,周而复始……

网友:
有条件的话检测电流不错·采集到电流还有很多用·简单的上面提到的浮子开关·嗯不错

网友:
空载时出水管里应该还是有水的吧?只是没有流速而已。。。。

网友:
最好是做缺水保护,检测电流是不太靠谱的,像螺杆式水泵空转时电流就不好检测,如果是叶轮泵可以做到软件防干打保护,但也需要针对电机做调整。我们是做光伏水泵产品的,水位检测和控制是做到产品里了,但是没有单独的水位控制器卖。

网友:
市场上有的是电机综合保护器,很成熟也便宜!

网友(2012-05-16):
买个波轮洗衣机的电子水位传感器, 做个导气管到水箱里的某个无水的位置, 通过水位频率整形电路,计算水位高度的, 如果测的传感器频率值低于一定值,就关水泵工作的啊。

网友:
用超声波测水面高度哦,抽完了就停止,而不是咋泵上。

网友:
浮子开关最简单

网友:
密封可以考虑装一个流量监测器或者压力传感器,在管道里面的水流动时产生信号,通过控制器让水泵工作,没有用水的时候不产生信号,水泵停机。

网友:
离控制箱远,在电机附近加。做个类似电流互感器的东东。整流滤波,取电压,加393并加滞回处理,电位器设定,采集做比较。继电器加接触器。
小问题。很容易。不用继电器用光耦可控硅更省,不算接触器20都用不了。

网友:
还可以做缺项处理。
在出差上不了电路图。
在N年前做漏电处理。漏电不碰上,防雷击效果非常好。

网友:
人工保护,每次烧水时,检测一下有没有水。
设定一个时间,定时去检测水烧开了没有,要不要关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底部固定一个浮子开关就可以了。

好主意!

网友:
市场上早就有现成的泵类保护器。
可以设置两个电流门限:高于上限或低于下限切断电源。

网友:
你实测带载电流和空载电流如果很容易区别开的话测电流方法就OK,不过电机空载很接近感性负载,电流可能也不会到零,还是测功率更可靠。。。。

网友(2013-08-04):
测电流判断欠载是不可靠的,
电机电流有负载小于50%时,电流的变化比较小,负载大于60%才不断增高的特性。
如果正常水泵马力偏大,就容易检测失效了。

网友K:
楼主这种情况,我家也经历过,每年都会烧几个抽水机。家里有口井,因租房的人经常乱用水,比较干旱的季节井水经常被抽干,导致水塔的水位开关一直保持导通状态,没多久就水泵大量发热烧掉了。

现在我自己找个板子做了个控制器,在水管中加一个加压泵用的水流开关,用于检测抽水时是否抽到水,抽水时连续2分钟检测不到水流,断电报警。控制200V的水泵用继电器就可以了。用了半年,没发现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流速开关,这个我有,不过要近千元。直接检测水管有没有流速,流速低于设定值则会输出一个开关点,这个专门 ...

还要上千元??依本人实际经验, 按照楼主的需求,水流开关(淘宝搜大把,加压泵用的,15元一个,最好用硅胶做下防水)+MCU+其他杂器件+万能板+开关电源,自己手工焊,自己编程序,50元可以搞下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种情况,我家也经历过,每年都会烧几个抽水机。家里有口井,因租房的人经常乱用水,比较干旱的季节井 ...

你家的抽水机功率是多少的,单相的吧?
水流开关是可以较好的解决。

但是检测抽水机功率也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家的抽水机功率是多少的,单相的吧?
水流开关是可以较好的解决。

大概400w吧,220滴,跟功率没关系吧。只要能找到口径合适的水流开关即可,如果没有合适的的,可以在水管上打个孔,用密封胶把开关粘上去。这种方式比检测功率的方式好多了吧

网友:
如果可以安装水流开关是最好的方案了,否则还是测量电流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G:
貌似工地那种抽泥浆的可以。
-------------------------------------------------- ...

找当地农村能源办,有些地方配了沼液抽渣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找当地农村能源办,有些地方配了沼液抽渣机的。

多谢。到时去问问。

网友:
我们做得电机保护器带一个检测水位传感器,并且有自动开启关闭,完善的保护。

网友:
检测有没水还不简单,在出水口放一个LC振荡器 L线圈套在塑料管上,有水和没水 频率变化很大 或者有水就停震。。。或者

网友:
小口径的泵装水流开关,家用的可以这么干,要是管子比较粗的我建议装个远传压力表或者 电接点压力表,好施工,应该也够用了

还有一种是浮球开关,也不贵,我感觉井稍大些,水干净的可以考虑(刚又看了一下搂着贴子,说水泵离配电箱300米,这种还是算了,还有可能是深井,估计井口不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mp;initiative_new=1  (随便搜的,只看图片就可以了)

测电流有点麻烦,而且有些电机选大的电流变化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你可以用钳形表测下,如果变化大搞不好用个比较器就能实现,变化不大就算了

综上所述,还是装个 电接点压力表吧,便宜实用 好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