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ATTINY13的基于IAR的例程,只需包含头文件

楼主(2011-09-19):
以前用MEGA88的,IAR,现在需要用到ATTINY13,程序移植之后,老是有
Fatal Error[Pe035]: #error directive: This file should only be compiled with iccavr or aavr with processor option -v1 D:\avr\INC\iom88.h 23 报错。
求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主程序中包含的头文件如下:
#include "iotiny13.h"
#include "iomacro.h"
#include "../inc/delay.h"
#include "../inc/WDT.h"
#include "../inc/AVRType.h"
#include "ina90.h"
#include "../inc/Timer0.h"

网友A:
查找你的程序,把包含 iom88.h,iotiny13.h全部删掉,换成
#include <ioavr.h>

楼主:
谢谢!改过之后好了,但是不能加入原来的WDT.C,一旦加入就会显示WDTCR没有定义

楼主:
编译中跳出IOTINY13A显示如下:
Error[Pa075]: no matching save pragma D:\IAR\avr\INC\iotiny13a.h 380

楼主:
回复 楼主:

纠结中,请uc_efm32 老兄再指点一下

楼主:
嗯,不用IAR了,在论坛上找了个CVAVR能编译通了

网友(2013-10-15):
引用 网友A:
查找你的程序,把包含 iom88.h,iotiny13.h全部删掉,换成
#include

我用的tiny461   但也是不知道头文件怎么写?本人菜鸟一个!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