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电势法驱动无刷直流电机中反电势过零点后延迟30°的程序

楼主(2011-09-19):
用avrstudio编的程序,打算烧在atmega88上的。
我用电平变化中断来确定反电势过零点,然后就不知道延迟30°电角度要怎么编写了。菜鸟一个,大家勿笑。
下面是自己写的一段程序,但是其中没有延迟电角度的程序。就是电平变化产生中断了,然后根据反电势过零检测电路中3个比较器反馈给单片机的不同的输入信号来开关6个MOSFET

ISR(PCINT1_vect)
{
  if ((PINC|0X00)==0X06)//phase_01, V2 and V3 on
  {
  DDRD=(1<<UH)|(1<<VH)|(1<<WH);
  DDRB=(1<<UL)|(1<<VL)|(1<<WL);
  PORTD=(0<<UH)|(1<<VH)|(0<<WH);
  PORTB=(1<<UL)|(1<<VL)|(0<<WL);

  TCCR0A = (UH_OFF)|(VH_ON)|(1<<WGM00);
  TCCR0B = (1<<CS00);
  TCCR2A = (WH_OFF)|(1<<WGM20);
  TCCR2B = (1<<CS20);
  }

  if ((PINC|0X00)==0X04) //phase_02, V3 and V4 on
{
  DDRD=(1<<UH)|(1<<VH)|(1<<WH);
  DDRB=(1<<UL)|(1<<VL)|(1<<WL);
  PORTD = (0<<UH)|(1<<VH)|(0<<WH);
  PORTB = (0<<UL)|(1<<VL)|(1<<WL);

  TCCR0A = (UH_OFF)|(VH_ON)|(1<<WGM00);
  TCCR0B = (1<<CS00);
  TCCR2A = (WH_OFF)|(1<<WGM20);
  TCCR2B = (1<<CS20);
  }

  if ((PINC|0X00)==0X0C) //phase_03, V4 and V5 on
  {
  DDRD=(1<<UH)|(1<<VH)|(1<<WH);
  DDRB=(1<<UL)|(1<<VL)|(1<<WL);
  PORTD = (0<<UH)|(0<<VH)|(1<<WH);
  PORTB = (0<<UL)|(1<<VL)|(1<<WL);

  TCCR0A = (UH_OFF)|(VH_OFF)|(1<<WGM00);
  TCCR0B = (1<<CS00);
  TCCR2A = (WH_ON)|(1<<WGM20);
  TCCR2B = (1<<CS20);
  }

  if ((PINC|0X00)==0X08) //phase_04, V5 and V6 on
  {
  DDRD=(1<<UH)|(1<<VH)|(1<<WH);
  DDRB=(1<<UL)|(1<<VL)|(1<<WL);
  PORTD = (0<<UH)|(0<<VH)|(1<<WH);
  PORTB = (1<<UL)|(0<<VL)|(1<<WL);

  TCCR0A = (UH_OFF)|(VH_OFF)|(1<<WGM00);
  TCCR0B = (1<<CS00);
  TCCR2A = (WH_ON)|(1<<WGM20);
  TCCR2B = (1<<CS20);
  }

  if ((PINC|0X00)==0X0A) //phase_05, V6 and V1 on
  {
  DDRD=(1<<UH)|(1<<VH)|(1<<WH);
  DDRB=(1<<UL)|(1<<VL)|(1<<WL);
  PORTD = (1<<UH)|(0<<VH)|(0<<WH);
  PORTB = (1<<UL)|(0<<VL)|(1<<WL);

  TCCR0A = (UH_ON)|(VH_OFF)|(1<<WGM00);
  TCCR0B = (1<<CS00);
  TCCR2A = (WH_OFF)|(1<<WGM20);
  TCCR2B = (1<<CS20);
  }

  if ((PINC|0X00)==0X02) //phase_06, V1 and V2 on
  {
  DDRD=(1<<UH)|(1<<VH)|(1<<WH);
  DDRB=(1<<UL)|(1<<VL)|(1<<WL);
  PORTD = (1<<UH)|(0<<VH)|(0<<WH);
  PORTB = (1<<UL)|(1<<VL)|(0<<WL);

  TCCR0A = (UH_ON)|(VH_OFF)|(1<<WGM00);
  TCCR0B = (1<<CS00);
  TCCR2A = (WH_OFF)|(1<<WGM20);
  TCCR2B = (1<<CS20);
  }
}

网友:
2过零点之间是180 or 360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只看一个相线上的2个过零点,那就是是360度。若是三个相线一起看的话,相邻2个过零点是60度。

网友:
利用最近的两次过零时刻之间的时间差就是60点角度,将这个时间差放入定时器,在过零之后启动定时器,定时器中断中换相。

网友B:
这个换向没这么简单,,

1.并不一定装入的是30度电角度的颜色。
2.你还需要预测下一次的过零时间,一般到时候即使没有检测到过零事件,也要强制触发。

网友:
预测,一般不需要预测,而是根据前一次的速度估算,假定前一次和这次的速度变化不大,然后这样进行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线上的两个过零点是180°,三相来看的话是60°。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高手如何获得时间差,是用定时器的捕捉功能吗?!能说的详细点吗?勿怪,刚学的c编程。

网友(2013-04-07):
读取定时器的数值来计时就行了

网友(2018-04-21):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向没这么简单,,

1.并不一定装入的是30度电角度的颜色。

领教!!高手!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