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中vRestrict层的活用

楼主(2011-09-20):
注意:以下也许是通行的做法,也许是误用,请有经验的人士指正。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前几天坛子上有人发帖说在使用自动布线时,有的过孔太靠近SMD焊盘,过孔上的阻焊似乎又不太可靠,焊接时过孔容易和焊盘短接。正巧,我有时用双层感光板做实验,所以对过孔位置比较敏感,比如SMD的下方不能有过孔(因为没有电镀条件,过孔只能用导线连通)等等。而自动布线软件通常无视我的呵斥和威胁,在我最不想要过孔的地方布出一大堆过孔来,几次我都想把电脑砸了。因为我画的都是很简单的实验用的板子,手动布线的话浪费精力。

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vRestrict层用polygon或者rect命令画出任意大小和形状的区域,在此区域内如果出现过孔,就违反了设计规则,DRC应该可以查出来。更有用的是,自动布线软件不会在这个区域内放置过孔。我尝试了Eagle内置的自动布线器和联网用的freerouter,它们再也不敢随便乱放过孔了。

延伸活用:对于双层感光板使用者来说,可以在编辑SMD的封装文件时,在vRestrict层画好“过孔禁止区域“。这样在画PCB时就不用一一画这个区域了。

下面是图例,没有考虑设计规则,只是展示一下“过孔禁止区域“的效果。如果设定规则和用更长时间自动布线,效果会好些。

布线前。QFP零件覆盖的绿色区域是vRestrict (原文件名:before-autorouting.jpg)

freerouter自动布线中。灰色区域为vRestrict。freerouter布线效果较Eagle要好 (原文件名:freerouter.jpg)

布线几分钟后导出的效果。可以看到绿色区域中没有过孔。如果再花上几十分钟自动布线,过孔数将大大减小。 (原文件名:after-autorouting.jpg)

网友:
楼猪的职业是学生和老师吧,费这么大劲真够蛋疼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觉得应该是个不错的办法,至少在很多引脚比较密的板子上做自动布线应该效果不错。
PS;想请教一下sunge, 过孔一般内外径大小做多少合适呢?因为自动布线的过程中过孔的大小有可能会影响到走线
另外你的过孔貌似不是默认的那种吧?

网友:
手册上的。。。。

定义Forbidden Areas 禁止区域
在第 41 层(tRestrict 层),和第 42 层(bRestrict 层)上的长方形、多边形
  或圆形区域 禁止使用 Autorouter/Follow-me router 功能。在这些区域中的顶
层或底层上都不能绘制任何铜线。这些区域由 DRC 功能进行检查,并且
Autorouter/Follow-me router 功能会将该区域考虑在内。
第 43 层(vRestrict 层)用于定义绘图限制区域,在这些区域中 Autorouter 或
Follow-me router 功能都不能放置过孔。DRC 不会检查在限制区域内手动放
置的过孔,因而不会报错。

貌似大家都不怎么看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新手新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 43 层(vrestrict 层)用于定义绘图限制区域,在这些区域中 autorouter 或
follow-me router 功能都不能放置过孔。drc 不会检查在限制区域内手动放
置的过孔,因而不会报错。
貌似大家都不怎么看手册?

谢谢,原来DRC不会报错啊。看手册是常识,但是很惭愧,我很少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嘿嘿,俺也不怎么看。。。搞不明白就去翻手册。
哦,感谢罗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觉得应该是个不错的办法,至少在很多引脚比较密的板子上做自动布线应该效果不错。
ps;想请教一下sunge, 过孔一般内外径大小做多少合适呢?因为自动布线的过程中过孔的大小有可能会影响到走线
另外你的过孔貌似不是默认的那种吧?

考虑到要手工钻孔,我使用的是0.6mm,或者0.024英寸(24mil)。24mil是0.6096mm,自己制版无所谓,但是我想如果送到外面打样的话,最好采取0.1mm步进的值(0.3/0.4/0.5/0.6mm等)。外径我没注意,应该也可以自定义吧。

在设计规则里可以设定minimum drill,将其设定成0.6mm或者24mil。过孔就不会过小了。

此外,在原理图的“网络分类”(net class)命令中可以将网络自行分类(除了缺省值一般我还设定一个power类别),这个影响到自动布线。其中以不同的网络类别,可以分别设定width、drill和clearance。是否在此将不同网络的Drill值设定为不同的值,自动布线的过孔大小就不一样?我没有试过,但是也许是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啊?过孔自己钻啊。。。这个。。。一般过孔里面都有镀铜或者镀锡吧 如果自己做挂不住东西的嘛???
我说的是打样制版的时候 一般的过孔内径和外径设置多少为合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啊?过孔自己钻啊。。。这个。。。一般过孔里面都有镀铜或者镀锡吧 如果自己做挂不住东西的嘛???
我说的是打样制版的时候 一般的过孔内径和外径设置多少为合适呢。。。?

打样的时候一般是钻孔0.3mm,外径0.6mm。如果钻孔比0.3mm小的话,要问厂家能不能加工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 谢谢哈 我看的网上说法也是0.3 哎 为啥整mm为单位呢??
器件封装啥的做法以前都是按照mil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