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体话 超声波驱动继电器,新手请指教

楼主(2011-09-20):
RT

网友(2011-10-28):
一体化防水的探头的话,驱动电压得达到60V。一般用的方法都是通过用中周升压达到目的。两个脚,一个接地,一个是信号,信号发射与回波检测用同一脚。电路中论坛也有。本人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一体化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