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市场上有没有一种设备能够将DC0-500V转换为DC0-10V?

楼主(2011-09-20):
请教一个问题,市场上有没有一种设备能够将DC0-500V转换为DC0-10V?
就是要来检测电压,将电压转换为模拟量0-10V,市场上有这种产品吗?

网友:
这个貌似不难吧,两个电阻分压不就解决了嘛?再做个高内阻的电压接收检测电路,应该能搞定。

网友:
开关电源。。。

楼主:
2楼的方案输出端的GND是不是和输入端的GND连在一起?
用过一个直接电阻分压的,不过由于0V是和输入的GND接在一起,把DC0-10V接入模拟量检测时,GND端有高压。

修改原因:增加内容

楼主:
3楼啊,是需要模拟量输出0-10V,将DC0-500V转换为DC0-10V,DC500V时输出DC10V,DC250V时输出DC5V,输入输出是对应的50:1

网友:
市场上有的去找隔离变送器,自己做也简单的电阻,运放,光耦。。。

网友:
分压后用线性光耦隔离

网友:
我们公司就有这种产品 电流电压变送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貌似不难吧,两个电阻分压不就解决了嘛?再做个高内阻的电压接收检测电路,应该能搞定。
3个电阻就搞定. cowboy说过的, 当输入电压范围和摆动大于输出电压.就可以用简单电阻网络实现

cowboy的图 (原文件名:TM截图未命名.jpg)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电路算过电阻的功耗了么? 且有个问题,500V对5V的倒灌电流如何处理?有干扰怎么办?

建议这个直接用无源电阻分压,若考虑隔离地线的时候,则采用6楼的方案,加个线性光耦,应该解决了你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电路算过电阻的功耗了么? 且有个问题,500v对5v的倒灌电流如何处理?有干扰怎么办?
建议这个直接用无源电阻分压,若考虑隔离地线的时候,则采用6楼的方案,加个线性光耦,应该解决了你的问题。
电阻的功耗?  R1上最大是6.5W, 其它电阻上的功耗很低.
倒灌电流? 电源是正15V和负5V, 怎么灌?
这个电路的缺点是需要精确的供电电压,以及内阻大.再后续加个运放做跟随就是个不错的电路.至于隔离, 在运放后面做隔离即可.

网友:
这里有卖的, 我在这买了一个直流电流变送器。输入、输出、电源均隔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00380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