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个弱弱的问题关于采样率

楼主(2011-09-20):
我问个弱弱的问题,一直对采样率一知半解的,就不知道这个采样率是干麻的哟?怎么有的示波器带宽大而采样率小,弄的我好糊涂

网友:
应该就是采样频率吧

网友:
采样率是现在的数字示波器对探头输入的波形进行模数转换时采样的速率。而由于示波器也可看做一个滤波器,标称带宽(示波器上写明的带宽)可看做这个滤波器的滤波范围,由于示波器通常采用保守的截止特性,所以通常要求采样率达到标称带宽的4倍,采样率低于标称带宽会使示波器的系统带宽(实际带宽)下降。

网友:
采样有频域采样和时域采样
带宽只和原始波形有关
采样率要满足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那是否采样率越高越好呀?

网友:
没有越高越好的这种说法

采样频率 要看使用场合的,采集信号的频率范围

你可以把它看做一个参数 而不是一个性能

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采样频率是100MHz 但是只有1024个储存点,如果采集的信号是1000Hz,就连十分之一个波形都采集不到,采集来的信号就无法后续分析 还不如用20k在采样频率合适

楼主:
哦,谢谢了!我有点理解了,大概意思是高采样率的示波器,一般应用在高频上进行采集,这样更容易分析

楼主:
那有些示波器采样率高了,它可以扩展内存的,这样是否好一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采用高采样率是为了还原波形的,因为采样率如果低的话会产生信号失真甚至混叠,但是采样率如果高于示波器带宽的四倍以上呢也无法得到更好的波形,因为在采样之前信号的毛刺就被滤去了,所以采样率只要达到带宽的四倍就好了。这时候就需要考虑别的因素了,比如存储深度、波形刷新率。其中存储深度=采样率*(10*时基设置)

网友:
采样率高的示波器还原波形的能力较强,不容易丢掉细节,理论上采样率越高越好,但是一般示波器的采样率只要保持在带宽的4-5倍就可以了,采样率与示波器的存储深度有关系,有如下公式:存储深度=采样率*采样时间,一般来说,存储深度是一个定值( 有选择存储深度的示波器除外,但是只要选择某个值,存储深度就固定了),采样率和采样时间是有关系的,当采样时间长的时候,采样率就会变小,所以每台示波器标称的采样率是指其最大的采样率,当采样时间变大的时候,采样率会下降,因此,正确理解采样率和存储深度之间的关系才能用好示波器,理论上来说,存储深度越大的示波器越好,但是存储深度过大会导致示波器的刷新速度变慢。